[3D机/KT机] 天翼15E大家都用哪种浆?

楼主(2015-09-16):
我的电机是朗宇X2216   1250KV  电调是40A,电机输出轴是下图这种。

问题来了,我买了几个GWS的1047浆,见下图,结果用不了,因为1047的浆座高15 mm,电机出轴太短,ZIDAN头装不上去。

下面这两种能用,黑色的那种浆的中心孔和电机输出轴间隙比较大,平衡不好。ACP的这种能用,不知道好不好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HY皓业 1047 固定翼慢速大孔电动桨, 电机桨夹用6mm桨孔就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皓业 1047 固定翼慢速大孔电动桨, 电机桨夹用6mm桨孔就合适。

我图中的黑色那款就是HY皓业 1047 ,我装的时候感觉浆孔和电机轴间隙有点大,平衡也不是太好,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店的?ACP的能不能用?用多大的?

网友:
怎么会大的,有变泾垫圈的,被你丢了?

网友B:
黑色皓业1047  别的我都测过 就这个拉力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皓业1047  别的我都测过 就这个拉力最大

好的,谢谢。请问你是用浆夹吗?直径几毫米的?

网友C:
我和你的设备一样。楼主没加垫圈,当然会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的设备一样。楼主没加垫圈,当然会有间隙......

浆的孔是6mm的,浆夹也是6mm的,还需要加浆垫吗?

网友D:
HY大孔桨送的垫圈,不平衡是桨两端不平衡要贴点胶布才行。。。黄色的GWS是epp 板机用的,朗宇X2216原装桨座应该是5mm,6mm是另外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Y大孔桨送的垫圈,不平衡是桨两端不平衡要贴点胶布才行。。。黄色的GWS是epp 板机用的,朗宇X2216原装桨座 ...

6mm是另外买的没错,卖家推荐HY1047的浆用6mm浆夹。

网友E:
引用 楼主:
6mm是另外买的没错,卖家推荐HY1047的浆用6mm浆夹。

浩业桨经济实惠 平衡差点。 APC慢速桨最好 价钱很贵20几元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浩业桨经济实惠 平衡差点。 APC慢速桨最好 价钱很贵20几元一只。

谢谢指点。

网友:
apc或者乾丰1055用的很好

网友:
反正10X5和1047桨我都用过,我只用皓业的1047大孔桨。这个桨硬度和韧性兼具,还不易断,桨尖磨得稀里哗啦它照样产生足够拉力,美中不足是它配的轴套与双天电机、恒力电机和朗宇电机的桨座轴都不怎么匹配,需要自己把轴套扩孔才行,此外平衡性似乎不怎样,但我还没见过此桨高速时拉力有什么损失,飞机震动也无大碍。

网友:
APC的1047桨肯定好了,是最硬的慢速桨,不易变形注定它能保持高速下的高效率和拉力,可惜韧性差点,容易断,即使不断,受创以后桨根强度下降,飞起来振动大,拉力有损失,所以我认为APC的1047桨适合不容易炸机的中高级飞手。像我这种平均8个起落至少炸一次的就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