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Naze飞控的软硬件安装

楼主(2015-09-16):
Naze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微型飞控,非常简单容易上手,几分钟设置就可以试飞。一般250, 280, 330系列的穿越机用这块飞控是再好不过的了。
请注意市面上还有一款非常相似的飞控,也是使用同样的固件,但是插针的地方不同,一般销售时候已经把针全部焊好了的,叫做Flip32,这也是开源飞控的另一个果实,这款我以后会开贴介绍。

本章就着重讲讲Acro Naze32这款飞控的设置和安装。
我手里这款是10 Dof 版本的,也就是带有气压表的,也是做到保持空中高度悬停的重要部件。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普通 9dof 版本的,说实话我觉得飞穿越机这气压没什么用。

DOF是英文 degree of freedom的缩写,有以下分类

6dof: 三轴陀螺仪 +三轴加速器
9dof: 三轴陀螺仪 +三轴加速器 + 罗盘
10dof: 三轴陀螺仪 +三轴加速器 + 罗盘 + 气压
11dof: 三轴陀螺仪 +三轴加速器 + 罗盘 + 气压 + GPS

这块板买来是没有焊接好的,需要非常耐心的一点一点焊接每一个点。我建议用胶带先把脚针固定在飞控上面,然后先焊接距离最远的两针,这样即使焊歪了也很容易纠正。

好的,现在进入正题。飞控已经焊接好了,接下来该做的就是按照固件了。首先你需要

1. 一根USB线,就是亚马逊Kindle那种
2. 安装了谷歌Chrome和chrome launcher的浏览器

第一步: 下载软件

在网上搜“cleanflight Chrome app”, 出现了这个,点击右上方的 add to chrome

(连接: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cleanflight-configurator/enacoimjcgeinfnnnpajinjgmkahmfgb?hl=en

下载完了就直接出现在chrome launcher里面, 打开选择cleanflight

第二步:安装固件

选择"Firmware Flasher"

注意这时有三个按钮,

  Load Firmware(local) - 你自己硬盘上已经下载了固件就用这个 。Load Firmware(Online) - 网上直接下载, 你在点击前必须点击下面的菜单,下拉选择你要的固件,Acro naze32 和 Flip32用的都是naze同一个固件。选择好了以后,点击第三个按钮 Load Firmware(Online), 然后这个时候会在按钮上方出现release info和一些介绍,我第一次就找了半天看不见安装固件的按钮,后来才发现在下面要下拉菜单才看得见。

注意:安装的时候进度条在下面,要下拉才看得见哦!

第三步:配置飞控

安装完毕以后,飞控会重启,在选对了正确的端口(com)以后,点击connect. 如下图,

接下来,点击第三个菜单configuration来配置接收器模式和机架

如果你的接收器支持CPPM,选择RX_PPM, 这是最适合小穿越机的了,因它只需要一根线来连接所有的频道。有人说如果频道多了发生过超载的事故,我用了5个频道,至今没有发生过问题。

如果你要老老实实的用四根线连接 Aleron, Elevator,Throttle 和 Rudder的话,选择 RX_PARALLELE_PWM. Naze飞控会提供一个集束线,一头10孔的插在所有的板子上面的接收器口,另外一头根据每个口的指向插接收器。如图

从上往下,从左到右看,前两个是负极线,然后后面的1-8分别为副翼(Aileron/roll), 升降舵 (Elevator/pitch), 油门(Throttle), 尾舵(Rudder), Aux1, Aux2, Aux3, Aux4.

接着我们来配置遥控杆的幅度,和检查杆子方向。

注意进行这一步之前,先退出Cleanflight, 飞控必须用连至少一个电调和锂电池通电,根据你的接收器模式连接飞控和接收器。然后再次进入Cleanflight后连接,遥控器开机,点击 Receiver 菜单,这时候应该看见下图,

如果都连接正常,可以看到上面的各个连接的通道和操纵杆有联系。注意左右上下的方向。

请注意看尾舵的数值,它的最低值必须是1100以下,最高值1900以上,用你手里的遥控器修改这个轴的travel就好了。只有这样才能启动飞控。

下一步用一个备用频道来做飞行模式。

简单介绍Naze的三个基础飞行模式:

Rate Mode 手动模式

这是naze飞控的缺省模式,飞控上面的陀螺仪在这个模式下读取遥控器上面升降舵(Elevator/pitch)和副翼(Aileron/roll)的位置,与之和飞控的角度一起考虑计算出在该轴最平稳的飞行姿态,一般我们看到FPV比赛的视频里面,在树林和停车场里面穿越机平稳的穿梭,急停和转向,都是在这个模式下操控出来滴!在这个模式下,飞行员将大部分的修正工作交给飞控电脑就可以了,不需要手动和其他模式调节, 所以Rate觉得是新手的首选,你值得拥有!

Angle Mode 角度模式
它是一种非常适合高速飞行的模式,因为他不容许机架朝任何地方倾向超过50度。但如果不动除油门外的杆的话,飞机会一直保持水平状态。

Horizon Mode 水平模式
这个是手动模式和角度模式的混合。如果升降舵和副翼在遥控器中间的话,飞控这时候是角度模式,如果杆子扮倒头了,就是手动模式。这样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选择何时需要平稳的飞行,也可以左右前后翻面(建议在高空玩这个)。

第四步:将飞控安装到飞行器上

在这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这板子上面的各个连接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应该已经准备了好了电调,将飞控翻面过来可以看见和电机号对应的接口,从左到右是1-6, 也就是说最多可以安装到用6个电机6旋翼机。
据说Naze是可以安装最多10个电机的。

电调链接请见:

注意负极和数据不要弄混了,正极线在中间。

机架组合方式和电机编号见

注意这里的电机分配和你在Cleanflight里面的机架构造配置要吻合。

建议你将多余的电调线缠绕起来,这样如果飞FPV的话可以大大降低电波干扰。

这是我的四轴机完成图。

我使用的是6通道Orange R615X接收器,它支持PPM,直接插数据和Bind端口,给我提供了6个通道。 如图,

大功告成! 接下来就请找个空旷的地方试飞吧,如果一切顺利,还可以再安装FPV器材上去。

以后我会写很多关于无人机的图解和教程,大家可以加我的新浪微博“模型那些事儿”  www.weibo.com/rc101cn/
祝飞行愉快

网友:
十分感谢!!!!刚装好NAZE32 等接收机回来调机

网友:
正需要这个    感谢

网友(2015-11-07):
正在纠结CC3D和naze

网友:
我就想知道naze有没有固定翼的固件,貌似cc3d好像还能飞直升机呢,不知naze如何

网友:
支持一下,你的焊接技术需要提高。途中气压计的位置标错了

网友:
还以为是哪吒呢

网友:
气压计是MS5611吧

网友:
尽管看着很茫然,但我相信这是我今后需要的,收藏了!
新人问一下,我收藏的文字,到哪里去把它找出来呢?
谢谢指教!

网友:
焊功略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