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5-09-16):
刚刚入魔纯新手一枚,近日刚刚组装了一架450l电路连接部分有问题求教各位大神们。电调用的是好盈v3  50a   接收机是futaba 7008   陀螺仪是大kbar,想用sbus方式连接电路并想通过kbar定速。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接收机 电调 kbar三者之间如何连线。电调上有两条信号线,一条是红白黑3线(油门信号输出)另一条是桔黄色单线(转速线)请教各位大神这两条线分别需要接在什么地方?

楼主:
哪位大神能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我都想知道,请路过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听说现在大师都是电调定速吧,只是听说。

楼主:
电调定速应该需要电调设置卡吧?手头没那东西啊还要花钱买

网友A:
电调黄色单根线不用接,接三根的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B:
电调定速不需要设置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黄色单根线不用接,接三根的那个就可以了

谢谢这位大神,还想继续问问这三条线的是接F∪taba7008第三通道还是接大kbar 的哪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定速不需要设置卡

怎么设置啊?遥控上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遥控上设?

你QQ告诉我,我给你说吧

楼主:
刚刚重新翻阅了好盈v3的说明书电调出厂时已被设为定速模式了谢谢上面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C:
  你應該先玩細機,例如 偉力V911  之類,

再玩 250

再玩 RTF 到手飛的,

然後累積了足夠經驗了,才自己組裝 450,

那現在,你要問的問題就一大堆了,

因為你沒學行,先學跑

网友:
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遥控上设?

打字太麻烦

楼主:
谢谢这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先玩細機,例如 偉力V911  之類,

再玩 250

谢谢这位上将大神的提点但己经弄上了只能继续了

网友:
用电调定速吧,V3的定速还不错的。

网友:
如果是新手,折腾Vbar定速做什么呢,你飞不出区别,还不如电调用V形曲线,这样飞熟了,你怎么设置Vbar也懂了,到时候再折腾也不迟。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先玩細機,例如 偉力V911  之類,

再玩 250

我就是这样的 先MINI CP,然后MASTER CP。现在飞行技术没进步,维修技术倒是进步不少。

网友:
搜一下VBar的安装调试贴吧。接完线还要调试。接线比调试简单多了

网友:
新人还是先不要玩定速,一般飞就可以了。

楼主:
安装调试已完成也试飞了飞行状态基本正常。感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