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吗?

楼主(2015-09-16):
本人入魔不久,看了很多模友的帖子,入手了一套多轴QAV250,遥控器是乐迪AT9,銀燕电机2300kv,銀燕电调20A,cc3d飞控。下面是我组装时的图,但是组装起来调试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是新手,组装前没有设置电调油门行程,所以问题来了,找过很多办法都不管用,怎么办呢?于是找到了本论坛的銀燕客服,得到了这样的答复,电调反厂或者我购买电调的编程卡,自己设置(自己购买编程卡)。下面是我电调的问题,你们遇到过吗?
遥控器油门在中间的时候电机不动,油门向下拉电机正转,油门如果向上,电机反转,这是什么情况,哪位大神知道。电调成双向的了,在设置电调的时候,找不到了最大油门信号和最小油门信号,没办法恢复出厂设置了。电调隐藏的第8项功能,你们知道吗,那就是正反转,就像我这样的问题,正式第8项,所以只能用编程卡了。高科技的东西,除了编程卡,遥控器是无法设置的,第8项功能在购买电调的说明书里是没有的哦Y(^_^)Y,你们说我这新人第一贴是否该加精呢(>﹏<)

网友A:
估计你的飞控油门通道接的根本不是遥控器油门,而是其他非油门通道。

网友:
我擦,多轴的负螺距就这么被你 研究出来了,你还要取消掉?还不赶紧去练3D?

网友:
你这电调买大了啊。20A的,装在250上好大。
我也买了一个一样的。

还没飞呢,先烧了。银燕电调首次上电,烧坏电机。帖子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5520

银燕客服我是够够的了,还不抓紧给我换,东莞的厂

网友:
正反转,先调整油门里程啊。网上搜搜很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