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场充电请教

楼主(2015-09-16):
5C充电的理论充电时间是60/5=12分钟
每块电池的飞行时间为4---6分钟。
充电时间永远比放电时间长。
那么为了满足外场不间断飞行(以3S2200锂电为例)
1:需要电池4块,并充充电器3台。(并充最大电流8A)
2:需要电池3块,串充充电器2台。(以11A充电)
3:若以串充充电,2块3S接成6S,那么平衡时间会很长,长得无法忍受。
请教各位大神,你们飞外场是怎么玩的?

网友A:
4块电池 两路充电,我是两台A6,反正飞小飞机

网友B:
4块电池加电包够了。充完去飞,2电不间断飞结束后抽个烟冷却下上充,每电结束留点电机电调冷却时间,这样对电子设备也有好处。

网友C:
实际上外场飞行,只带一架飞机的话一旦炸机就可能没得玩了,所以我学别人每次带至少两架固定翼。不管动力配置如何,每架飞机配两块电池,这样两架共四块电池,每一架飞完两次就换飞机飞,之间的时间就给电池充电,电充完了,第二架一般也飞完两个起落了,正好又换第一架飞,此时再给第二架飞机的电池充电,如此循环往复,用308DUO充电器充3S 1300电池和6S 3300电池的话,我可以实现外场不间断飞行。这种玩法对夏季高温飞行特别有利,方便电机和电调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块电池 两路充电,我是两台A6,反正飞小飞机

2个A6充电器基本能满足小电池不间断飞行。
容量大一点的电池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块电池加电包够了。充完去飞,2电不间断飞结束后抽个烟冷却下上充,每电结束留点电机电调冷却时间,这样对 ...

也就是说不能连续飞,适当的等等充电器充电,顺便冷却一下设备?

网友:
朋友,脑子也是需要休息休息了,飞3D 不间断非常伤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外场飞行,只带一架飞机的话一旦炸机就可能没得玩了,所以我学别人每次带至少两架固定翼。不管动力配 ...

3S1300与3S3300充电时间一样,5C充电基本都在12分钟左右,你这种情况可以看作1架飞机4块电池。
以每块电池飞行4分钟计算,飞完第4块电池时,第一块电池正好充完电,可以再飞一个起落。共计5个起落。
飞完第5个起落后,等候3*12+(12-4)=45分钟。接着下一个5起落循环?
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
每天早晨上班的半路上飞行1个小时,飞完上班。
我每个起落用时5分钟,现在4块电池不能连续飞行。早晨的时间不能等呀,总想利用这1个小时多飞几个起落。
我用快充9分钟一块电池,1小时能充5块,每小时能飞12个起落。这样我要准备7块电池或者再配置一个充电器。
买2个充电器不舍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外场飞行,只带一架飞机的话一旦炸机就可能没得玩了,所以我学别人每次带至少两架固定翼。不管动力配 ...

其实我纠结的就是你们怎么做到的4块电实现不间断飞行。
你一个起落多长时间?
每块电池充电时间多长?
你说的不间断飞行是不是期间也休息?比如吸颗烟?

网友B:
每天早上1小时,你这个算的都是理论时间,换电池间隙不算?电池平衡时间不算?
4块满电池带外场充电,有10个起落足够了。估计电池没飞完飞机就炸了呢,差不多就行了
每天这么勤着飞,成为3D大师也就一两个月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早上1小时,你这个算的都是理论时间,换电池间隙不算?电池平衡时间不算?
4块满电池带外场充电,有10 ...

2个月没炸机了。
我悟性不好,练动作费劲。所以要勤练嘛。

网友D:
我用12V40AH磷酸铁锂电池包加A9充电器组成电站,带上6块3S2200电池,每飞完三块电池(每块电压在3.85V左右)后接A9用5A电流充电20分钟结束,在充电过程中另外三块电池继续飞行,在外场基本上可以保证不间断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12V40AH磷酸铁锂电池包加A9充电器组成电站,带上6块3S2200电池,每飞完三块电池(每块电压在3.85V左右 ...

这样靠谱。
6块电池,9s充电器。

看来4块电池就别想不间断飞行了。
我是12V40AH电包,206B充电器。

网友:
我四个双天400毫安3s,两两独立充电,不间断飞行,一块飞行4分钟,3a充

网友E:
不停的飞,我的直升机必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停的飞,我的直升机必无疑

火星语。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