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简单改装,让88接收使用大功率8520马达

楼主(2015-09-17):
最近淘到一些很不错的8520,功率比普通的8520大了不少,推力也大了很多
但随之而来带来一个新问题,因为功率太大了导致某些版本的88接收(比如v7)吃不消,启动时直接熄火....
--------------------------------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个电机的潜力,百克推力的8520减速组。

---------------------------------
当然上面这种百克推力的组合目前实际运用会比较难,毕竟电流太大了。
但是推力做到60~70克级别,还是可以运用到实际中的。
比如这个电机用9:48的标准减速组,搭配5030桨,在1.8a的情况下可以达到60g以上的推力
伟力减速组,用的是普通8520电机,采用1:4的减速比,130mm的专用桨,电流需要2.2a以上才能获得60g以上推力
相比之下,省电效果明显。
因此我做的一些比较重的飞机,都是采用大功率8520+9:48减速+5030桨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663&extra=page%3D2
(顺便说一下,如果把这个电机装到伟力减速组上去,那么静拉力可以达到80g以上,不过板载电调会吃不消)
-----------------------------------------------
如何改装见2~3楼

楼主:
首先来看看,未经改装的v7版88接收机,如果直接使用这个电机会发生什么情况

结果一推油门就熄灯,88接收低压保护了,启动电流太大了,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法飞飞机
---------------------------------------
然后再看看改装后的88接收,分别使用5030桨和138mm桨的启动情况

结果是启动顺畅,顺便大家也可以看到这2个组合的推力情况

楼主:
改装其实很简单,在88的电源输入端上并上一个1法拉容量的超级电容即可。超级电容相当于第2块电池,在启动的瞬间给88板提供更多的电力,确保88不会电压过低而保护。
几个注意点:
1.超级电容有极性,不要搞错了
2.超级电容离88接收板越近越好,最好像照片中一样直接焊在板子上,不要焊在电源线的中间。
3.88之所以会低压保护,一方面是电池没法大电流的放电导致电压降低,另一方面是88原装电源线偏细引起的,偏细的电线经过大电流也会产生很大的压降
4.针对第3点,竟可能使用高c数,高容量电池。
5.有条件的把电源线改粗改短一点,不要通过转接线插头把电源线再延长,压降会很大的(一定要延长,请加粗你的电线)。
6.由于有了超级电容,拔掉电池后88还会处在工作状态。建议用铁丝螺丝刀什么的把电容正负极短一下,把电放掉。

最后,祝大家可以把这颗大功率8520玩好

网友A:
同样可以改装在58上面吗

网友B:
是极品8520减速组 使用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可以改装在58上面吗

只要1s的都可以,只是是否必要的问题。如果你的接收也有一起动就熄火的问题,可以用这种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极品8520减速组 使用的电机吗?

嗯,是的。目前就发现这种8520会带来启动问题

网友C:
非常不错,我可以试试了

网友D:
这确实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让电机发挥出了最大功率,我买了一大堆这种电容用来搭配88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我可以试试了

试吧,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确实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让电机发挥出了最大功率,我买了一大堆这种电容用来搭配88接收机

上次又不送我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来看看,未经改装的v7版88接收机,如果直接使用这个电机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确实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让电机发挥出了最大功率,我买了一大堆这种电容用来搭配88接收机

群主都跑来顶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群主都跑来顶贴了

这种技术贴必顶

网友:
你买我东西的时候我还没买到这一批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其实很简单,在88的电源输入端上并上一个1法拉容量的超级电容即可。超级电容相当于第2块电池,在启动的 ...

好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E:
楼主高手,新人学习了

网友F:
大神 电容有正负极吗?我的接收机也是这样情况,推油门就熄火,根本无法启动

网友F:
哪里可以买到呀?为一个电容网上买感觉邮费都比他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 电容有正负极吗?我的接收机也是这样情况,推油门就熄火,根本无法启动

这里要用超级电容,也叫法拉电容。是有正负极的。
这种电容一般电路板上找不到的,花冤枉邮费也是没办法的

另外,最新的实验表明,88接收机把原装电源线换粗一点,插头换大一点,也可以明显改善启动失败的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要用超级电容,也叫法拉电容。是有正负极的。
这种电容一般电路板上找不到的,花冤枉邮费也是没办法 ...

哦 谢谢啊 加电容和改线哪个比较方便点呢 ?我感觉还是加电容方便啊 因为我只有JS插头,换了线,电池装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 谢谢啊 加电容和改线哪个比较方便点呢 ?我感觉还是加电容方便啊 因为我只有JS插头,换了线,电池装不 ...

那就先加个电容,以后玩暴力一点的飞机再改线和电池

网友G:
求100克8520关键字 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100克8520关键字 多谢楼主

极品8520

网友D:
我这还有很多这种电容,有需要的我可以送一两个

网友B(2015-10-24):
引用 楼主:
改装其实很简单,在88的电源输入端上并上一个1法拉容量的超级电容即可。超级电容相当于第2块电池,在启动的 ...

楼主,我看那个法拉电容式2.7V 1F,对于1S的供电,不会造成法拉电容超压击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看那个法拉电容式2.7V 1F,对于1S的供电,不会造成法拉电容超压击穿嘛?

一开始我也有点担心,但是看到很多前辈用这个玩1s充电自由飞,就买了一些试了一下,感觉效果不错就推荐给大家了,很多人用了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H:
又学了一招,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学了一招,感谢楼主!

不客气,一同学习

网友:
电容的标称耐压是2.7V,是保守数值,最高耐压应该可以去到5V,所以1S锂电勉强可以。有5V1F的电容,体积就大点和重点。

网友:
太好了,不再需要發動老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技术贴必顶

我抓到你了帽子

网友I:
超级电容去哪里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级电容去哪里弄?

淘宝啊,或者你问问29楼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还有很多这种电容,有需要的我可以送一两个

我需要 还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啊,或者你问问29楼那位

网友D:
有,群里喊我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可以买到呀?为一个电容网上买感觉邮费都比他贵啊

直接淘宝搜极品8520,里面就有搭配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群里喊我就行

已经买了  谢谢

网友(2017-02-09):
占坑以备后用,感谢楼主

网友J:
能否PM我80g竟拉力该用哪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否PM我80g竟拉力该用哪一组

就是伟力有个1:4的减速组,搭配这个极品8520

网友K:
有意思,接收机自带限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意思,接收机自带限压吗?

对。接收机有电压保护。大功率电机启动电流大,压降厉害。接收机就傻傻的保护了

网友(2017-04-18):
好方法,刚刚试过,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