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Graupner 阿尔法250穿越机到货,近两天上市!!!

楼主(2015-09-17):
最新消息!!Graupner 阿尔法250穿越机到货,近两天上市!!!前不久我们公司的飞手使用Graupner阿尔法穿越机去参加各大FPV及竞速比赛,通过机器稳定的性能,取得优异成绩,并且让各大穿越机爱好者相继试飞,Graupner GR18三轴陀螺仪支持多种模型,特别是穿越机,集成化的设计让布线超级简单,一致也觉得手感很好,国外已经卖了很多了,国内目这几天正式上市,分套装版本和空机装版本,套装版本配陀螺仪和马达电调,请各位关注。

网友:
千呼万唤始出来!必须第一时间入手!

网友:
最好能说明具体的东西配置和照片

网友:
配置都没有…………。价格也没有

网友A:
机架做工还是挺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架做工还是挺糙的

这个小机器,牛b的地方是他的接收机和陀螺仪一体的,自带气压传感器,电量回传,温度回传,等等,通过遥控器直接设置。至于其他的东西没看到实物,据说飞行手感非常好。架子真心比较糙!!!

网友:
毫无亮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机器,🐂b的地方是他的接收机和陀螺仪一体的,自带气压传感器,电量回传,温度回传,等等, ...

我们的机架做的比很多国内的厂做工都要好,最好看见实物再说,出口品质不会和国内这些东西一样的,德国已经卖缺货了,国内过几天上架,具体配置有好几种,配置不同价格不同,到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机架做的比很多国内的厂做工都要好,最好看见实物再说,出口品质不会和国内这些东西一样的 ...

我还是很支持graupner的,mc32,mz24,各种接收机,按都有,哈哈哈,赶紧上市,我好消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机架做的比很多国内的厂做工都要好,最好看见实物再说,出口品质不会和国内这些东西一样的 ...

呵呵,照片都这样,还什么实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机器,牛b的地方是他的接收机和陀螺仪一体的,自带气压传感器,电量回传,温度回传,等等,通过遥 ...

电量回传··温度回传··对飞行手感有啥作用?陀螺仪跟接收机有多大关系?陀螺仪和接收机这样的关系,把飞控摆哪里?实在没看明白牛B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量回传··温度回传··对飞行手感有啥作用?陀螺仪跟接收机有多大关系?陀螺仪和接收机这样的关系,把 ...

这东西不用额外的飞控,接收机和飞控回传是一体的,明白不,不用额外连线。四个电调直接插到接收机上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用额外的飞控,接收机和飞控回传是一体的,明白不,不用额外连线。四个电调直接插到接收机上就行 ...

直接说把接收机跟飞控做到一起了就行了吗。说那么多啰嗦的话让人觉得可笑。   我以前也觉得飞控和接收机用线连接这种方式太low了。 我设想的是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方式做成插拔式的,那样就方便了。 这个把接收机跟飞控做一块。更加一步到位。  这点创意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说把接收机跟飞控做到一起了就行了吗。说那么多啰嗦的话让人觉得可笑。   我以前也觉得飞控和接收机 ...

好吧,能让你笑一下也是不错的,你说是吧

网友:
好简洁的布局了。非常期待!

网友:
先不说手感,飞手确实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