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入坑小型机,请教机种选择

楼主(2015-09-17):
小弟想转小型机了,看了地平线的beast 3D,因内置as3x系统,所以各方也赞同会好飞,但价钱也相当高,想请各位老乌.如果用宝网上其他的小型机再自行op gyro 会不会也一样好飞易学易玩呢? 自己心仪想入手的有几种,可否教教我应选那个好呢?感谢各前辈帮忙

楼主:
打算找机体大少为翼展800mm以下,价格当然是想找平易好玩的,我不知选什麼机子好啊,各老乌有否介绍一些意见给我,谢谢

网友A:
地平线的beast 3D 不错,其他的差不多大小上陀螺仪也可以,但是beast 3D是接收陀螺一起的,重量占优势,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
小机不过瘾吧

楼主:
家附近没有场地可飞,想可以有空闲时可随时练习,不再受场地影响,之前入手的翼展100以上的机子只能挂在家作摆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家附近没有场地可飞,想可以有空闲时可随时练习,不再受场地影响,之前入手的翼展100以上的机子只能挂在家 ...

家附近没有场地可飞,想可以有空闲时可随时练习,不再受场地影响,之前入手的翼展100以上的机子只能挂在家作摆设了

网友:
X宝搜 鼎点的 小飞机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的beast 3D 不错,其他的差不多大小上陀螺仪也可以,但是beast 3D是接收陀螺一起的,重量占优势,看 ...

想请教一下如外加gyro的性能和稳定性比as3x 的如何呢?因价格相差很多啊!还有用AS3X的只能用专属的遥控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的beast 3D 不错,其他的差不多大小上陀螺仪也可以,但是beast 3D是接收陀螺一起的,重量占优势,看 ...

想请教一下如外加gyro的性能和稳定性比as3x 的如何呢?因价格相差很多啊!还有用AS3X的只能用专属的遥控器, 因為我用的是JR 控,不是用DSM2 系统的遥控器,所以要再买对应的专属控来玩呢…所以一直也在 猶疑不决要入手那个合适

楼主:
另外也想问如新手飞 室内3D kt板机 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如外加gyro的性能和稳定性比as3x 的如何呢?因价格相差很多啊!还有用AS3X的只能用专属的遥控器 ...

外加陀螺也可以,调好了性能也不错,但是重啊,  飞大鸡鸡那点重量可以忽略,但是你的小鸡鸡啊
这小飞机支持DSM2和DSMX,你的DSSS JR肯定不行了,想玩,最便宜的买个华科尔D7E刷一下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黑丝肉丝比较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