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飞机了 不会设置遥控器 新人求教

楼主(2015-09-17):
问题一    按视频教程 设置完K8陀螺仪 发现舵机不在中立点 全部往下去问题二     锁尾舵机行程很短 根本推不到位 而且只能推 不能缩 锁尾舵机是   银燕 ES9258问题三    还有油门需要推到50%电机才启动 而且是疯转那种 没有启动过程
电调是好赢 Platinum-50A-V3 铂金
问题四    华科尔遥D10 控器要怎么设置那 比如那些3D开关 倒飞 什么油门混控之类的 有没有教程呢?

网友:
坐等大师

网友A:
问题一,你是不是先确定了中立点再装上舵机臂。问题二你用的哪个舵机臂,K8尾舵机里面有没有选第一个选项,尾舵机的宽频和窄频需要自己选。问题三,V3 50A有缓启动,很正常。问题四没用过,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你是不是先确定了中立点再装上舵机臂。问题二你用的哪个舵机臂,K8尾舵机里面有没有选第一个选项, ...

回答问题一 中立点是在接收机上试的 没插K8上 肯定是中立点 问题二摆臂大十字有些大 我用的梅花 摆臂最多的那个  问题三锁尾舵机宽频窄频我确实忘记设置了  问题四电调我好想没设置直接装了 晚上我回家看看说明设置下 谢谢你了

网友:
网上有视频

网友:
尾舵机用圆盘或者和斜盘一样用一字的,一字的从内到外的第二个控就行,圆的就得自己试了

网友:
电调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我只知道问题三,电调没有校准或者用了定速模式

网友:
要一边装一遍调试的吧  飞机直接装好 后面调试就要拆

网友:
先把电机线拨下再调机,找舵机中立点我是这样的不开控直接插电一秒舵机自动回中。

网友:
好赢 Platinum-50A-V3 铂金默认好象是定速开启了,你要关了才不会这样。

楼主:
谢谢大家 通过昨天晚上的乱折腾 飞机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但是 K8调出来的飞机直接就是 3D模式 0油门桨距是负的
我想调成 有3D开关那种 华科尔D10的控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B:
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搜无副翼450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搜无副翼450调试

恩里边有华科尔D10控的设置么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里边有华科尔D10控的设置么 呵呵

不同的控调的东西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控调的东西都差不多

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