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也来发个帖子 450航拍机的 各位指点一二吧。。。喷子就免了

楼主(2015-09-17):
先说下螺距吧    最低油门-4度     中油门+5   全油门+11度    电池是1300毫安  25c的       图传的供电直接从动力电取电      机子刚装好  还没有测试     各位给点意见好让我改进阿

网友A:
沙发,不错,要的就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不错,要的就是折腾。

哈哈   谢谢

网友B:
这个不错,效果如何赶紧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效果如何赶紧上视频

云台有震动   有撒好办法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云台有震动   有撒好办法没有?

装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3轴

我以前想过   三轴云台太重了    估计会秒炸    打算在云台底座打四个孔 装四个海绵球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点意见吧!

网友D:
飞机精调排震是关键,再怎么减震还不如把震动减少

网友E:
    機身重量嚴重前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精调排震是关键,再怎么减震还不如把震动减少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把螺丝全拆了重新打了一遍螺丝胶    给点意见   你是怎么做减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機身重量嚴重前傾

是啊   没办法    后面没地方放东西   只能尽量往后放      飞机起飞的时候肯定会压头   但我想陀螺仪会自动修复的。。。我陀螺仪也重新調了一遍

网友:
等看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把螺丝全拆了重新打了一遍螺丝胶    给点意见   你是怎么做减震的?

主桨有横轴垫圈,旋翼头精度够的话只要A桨基本不用做任何平衡装上都不会很大震动。排震关键在尾桨,和主齿轮。不安装大小桨的情况下直接拿手上慢慢推油门看主齿轮是不是很平感受震动,然后装尾桨,尾桨必须做动静平衡,震动看尾垂是否有重影。即使尾桨做好了动静平衡可能也会由于一点点的匡量造成差异,只能一遍遍的调整平衡用胶带位置找到最佳平衡点。具体操作查下老帖吧。切记油门别超过30%。拿手上调机很危险,近距离射尾桨很可怕。30以内还是挺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桨有横轴垫圈,旋翼头精度够的话只要A桨基本不用做任何平衡装上都不会很大震动。排震关键在尾桨,和主 ...

是啊   我回去調一下   。上回我把大桨拆了  尾桨没拆  然后全油门在地上空转  转了20秒吧   尾轴不知道咋整的直接歪了 上图说话

网友(2016-03-28):
不错,LZ的飞机安装什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