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了亚拓150主板

楼主(2015-09-17):
具体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A:
哥,发个150主板修复过程吧,

楼主:
一开始没指望能修好所以过程没拍照,因为MOS管是两面都有所以要把板子拆下来,拆卸很麻烦几个连接柱子要用热风枪吹,弄不好就会把边上的舵机插口给烤坏,另外还有亚拓在板子上涂得胶水要仔细清理,还要注意热风枪吹MOS的时候不要把边上小元件给吹掉了,总之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A:
哥,发个刷150电调都刷了BLHELI。我的也是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