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块电池怎么处理?

楼主(2015-09-17):
3S电池充成这样!保养都保养不过来了!

网友:
有一块电芯坏了,拆了当2S用吧,或者换一块电芯。

网友:
这啥充电器

网友:
说是性价比很高的 500W充电器··

网友:
把那一块单独充满,放完,再充满,然后一起放完再充充看。

网友:
给3号电芯单独放电后再充试试

网友A:
那一只应该还是有问题的  不然不可能这么低

现在如果需要用

就得先把那一只先充上来  或者用简易的单路控制的那种充电器吧

楼主:
是的···但是不知道充电器怎么了 每块电池的第3快电芯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只应该还是有问题的  不然不可能这么低

现在如果需要用

已经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