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忘记切3d,准备首翻(己解决)

楼主(2015-09-17):
这也许是个愚蠢的问题,但我相信在今后长期的3d飞行中,我一定会犯这个低级错误。请各位不犯这种错误的大师出来谈谈,让我学习一下,今后也永不犯这低级错误

多谢各位3D大师的经验之谈。个人总结了一下并采用如下计划:
第一阶段,为适应阶段:正常模式,限定最高油门,使不能起飞,油门由最低推到中点,使大桨能加速到接近3D的速度。切3D,待大桨速度最高时,推油门起飞。
第二阶段,为终极阶段:无正常模式,直接缓启动配合熄火开关,3D模式起飞。
总之:使切3D不存在。即使需要切3D,则强制地面切3D(不切不能起飞),永不空中切3D。
再次感谢各位大师,节省了我未来许多修机时间和金钱。

网友A:
全部设置成3D,3D模式直接起飞

网友:
你平时飞航线就用3d模式。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不飞3D永不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设置成3D,3D模式直接起飞

一开油门就近全速运转,你的直机会扭多少度?我曾经开油门忘记取消3d,结果一下子扭了近180度,吓死我了,还是超柔和启动电调。

网友B:
永远3d,启动时螺距放0度左右

网友C:
把普通模式油门曲线全程设到30%一下,不切3d飞不起来,就不会忘了……

网友D:
我所有螺距曲线都是3D模式,只有油门百分比不一样,悬停就60油门,3d就100一条直线。

网友E:
没有捷径,只有勤奋练习,习惯了就会形成条件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普通模式油门曲线全程设到30%一下,不切3d飞不起来,就不会忘了……

是普通模式的螺矩曲线30%以下吧,这是创意,我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捷径,只有勤奋练习,习惯了就会形成条件反射。

我也希望这样,但我自信心不足,总有一天会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这样,但我自信心不足,总有一天会忘

练熟了不会忘的。一般模式油门曲线都偏低,你只要想到飞机那么低的转速哪来的动力翻跟斗?就不会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普通模式的螺矩曲线30%以下吧,这是创意,我会参考

是油门,螺距跟3d设置不要差太多,否则切换飞行模式时螺距突然变化太大直接就蹿升活着拍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所有螺距曲线都是3D模式,只有油门百分比不一样,悬停就60油门,3d就100一条直线。

请问,你是什么机型,什么电调?

第一次遇到这样设置油门的,不明白为啥这样设置。

网友:
首先:3D模式与普通模式电机转速相差很大,听飞机的声音就能听出来,其次由于3D模式与普通模式转速和螺距的区别,推油门的时候飞机灵敏度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应该不会混淆3D模式与普通模式的状态的。

网友:
自从全部3D螺距,Idle1起降之后就从没出现这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油门,螺距跟3d设置不要差太多,否则切换飞行模式时螺距突然变化太大直接就蹿升活着拍地了…

多谢澄清

网友:
我也试过两次普通模式就开翻,直接倒扣下来,好在两次都是大桨擦伤而已。

网友G:
养成良好的习惯最重要,每次要3D之前先做蛙跳。

网友:
有一定基础了普通模式已经没有意义了,3D可以完成所有动作。因此后来只有3D曲线了,不同档位曲线有区别就可以了。

网友H:
早取消普通模式了,只有3档3D模式,没有忘记的事。

电调有缓启,3D模式起飞没问题的:
www.56.com/u90/v_MTA4MTcxODc5.html

网友:
直接三d起动,电调设置最温柔启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普通模式油门曲线全程设到30%一下,不切3d飞不起来,就不会忘了……

好办法

网友:
不要飞高转速航线也就不会混淆,3D一切立刻心潮澎湃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开油门就近全速运转,你的直机会扭多少度?我曾经开油门忘记取消3d,结果一下子扭了近180度,吓死我了 ...

没设置缓启动 直升机当然会扭  你来飞飞我的直机  你直接油门推到顶都不会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油门就近全速运转,你的直机会扭多少度?我曾经开油门忘记取消3d,结果一下子扭了近180度,吓死我了 ...

估计是你刚切熄火没过几秒又打开了吧……现在一般电调都有熄火反悔设置,在熄火后所设置的几秒时间内重新打开油门时换启动就不起作用直接全速加速了…为的是空中误熄火时能够马上重新转起来…

网友J:
经常忘记切的人飘过。。。。
977,忘了就忘了,捡起来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经常忘记切的人飘过。。。。
977,忘了就忘了,捡起来继续飞。。。。。

兄弟  可否拜你为师呀

网友:
直接idle起飞。一般电调定速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设置成3D,3D模式直接起飞

有道理,这个方法好

网友:
油门开关先关闭,3D开关打开,0螺距位置,开油门开关,直接3D。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取消普通模式了,只有3档3D模式,没有忘记的事。

电调有缓启,3D模式起飞没问题的:

我喜欢你的沟通方式,谢谢费心思做的视频。今天早上试过,超柔和启动,60油门(-100 - +100)我的直机偏转了不到45度,看样子电调不如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你刚切熄火没过几秒又打开了吧……现在一般电调都有熄火反悔设置,在熄火后所设置的几秒时间内重新 ...

你的分析应该正确,我当时受到了惊吓,记不得全过程,只留下了一瞬间的印象,可能我的记忆因惊吓有些夸大

网友:
地面开3d模式直接起飞就好

网友K:
(请文明礼貌版主留),没设缓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养成良好的习惯最重要,每次要3D之前先做蛙跳。

正解,你看一般情况下表演录像都会有这个蛙跳动作,就是为了检测动力,不过现实中听声音就可以判断。

网友:
本人菜鸟,大神都是经验之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设置缓启动 直升机当然会扭  你来飞飞我的直机  你直接油门推到顶都不会扭

我信你。你的电调比我的好,详见34.35楼解释。我的电调一直是超柔和启动。

网友:
炸多几次就行了

网友:
直接3D模式零螺距起飞,熄火降落,很简单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没设置缓启动 直升机当然会扭  你来飞飞我的直机  你直接油门推到顶都不会扭

我的450l电调好盈v3设置缓启动了,起飞时也转4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永远3d,启动时螺距放0度左右

一样

网友:
使用电调的定速和缓启动功能,油门三条直线

网友:
全部设成3D,就转速定不一样的。摇杆中立点开hold起飞

网友:
HOLD + 缓启动 + IDEL模式 直接开整

网友:
我的控只有3d和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文明礼貌版主留),没设缓启动

谢版主

网友:
我也有过几次。。。。。。大意了。也没什么好办法。。。现在都是只要升空第一件事就是切3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油门就近全速运转,你的直机会扭多少度?我曾经开油门忘记取消3d,结果一下子扭了近180度,吓死我了 ...

有缓启动这个设置的。还有就是一个熄火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450l电调好盈v3设置缓启动了,起飞时也转45度

这个问题也与你的设置有关。你要在hold里设好你油门中位的设置。

网友:
起飞后直接3D模式,我就是这么玩的,落地切熄火,然后3D开关扳回普通模式,顺手的事,习惯了就好

网友:
把电调设置成缓启动,起飞前就打开三d开关就准没错的了

楼主:
多谢各位3D大师的经验之谈。个人总结了一下并制定了以后3D的计划:
第一阶段,为适应阶段:正常模式,限定最高油门,使不能起飞,油门由最低推到中点,使大桨能加速到接近3D的速度。切3D,待大桨速度最高时,推油门起飞。
第二阶段,为终极阶段:无正常模式,直接缓启动配合熄火开关,3D模式起飞。
总之:使切3D不存在。即使需要切3D,则强制地面切3D(不切不能起飞),永不空中切3D。
再次感谢各位大师,节省了我未来许多修机时间和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是什么机型,什么电调?

第一次遇到这样设置油门的,不明白为啥这样设置。

我是450 铂金40A,所有模式螺距曲线都一样,只有油门不一样,这样设置是用螺距控制控制动力精准且快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450 铂金40A,所有模式螺距曲线都一样,只有油门不一样,这样设置是用螺距控制控制动力精准且快速。
...

“悬停就60油门,3d就100一条直线”,请问意思是不是普通飞飞航线转速低,飞3D时转速高?
我习惯飞航线和飞3D, 都定相同的转速。不是很理解,为啥飞3D时需要高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悬停就60油门,3d就100一条直线”,请问意思是不是普通飞飞航线转速低,飞3D时转速高?
我习惯飞航线 ...

3D动力要求高所以转速要高,60油门飞悬停航线都够了,简单的翻滚动作也能做,而且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