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摔了一跤 解锁不了

楼主(2015-09-17):
如题 扳杆解锁 以前灯快闪
摔了一跤 扳杆灯不快闪 没反应 怎么回事

网友A:
CC3D有这毛病。
可以尝试重新设置成保持解锁,,看看能不能起飞,,如果OK的。那再重新设置解锁方式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有这毛病。
可以尝试重新设置成保持解锁,,看看能不能起飞,,如果OK的。那再重新设置解锁方式一般就 ...

谢谢 明天试一试 还以为遥控问题呢

网友:
多插拔电几次,遥控油门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