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自动降落日志分析

楼主(2015-09-17):
PIXHAWK买来后飞行了几次,是没问题的,上周有一次飞行几分钟后就自动降落了,后来又飞了几次都是同样问题。不是电压。地面站显示的是故障保护。但是故障保护选项都是按照教程设置的,电压什么的都没i问题,求分析下到底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发log看一下

网友:
看你是哪个版本,比较可能的是触发了EKF ERR;
如果每次发生在比较激烈的动作后,那就是了!
可以改EKF_CHECK_THRESH, 0.6 调整到0.8试看看,如果还有发生那GPS要检查了。。

楼主:
我也郁闷呢,怎么传不上去啊,垃圾网站。。你们有QQ吗我加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