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压模块问题

楼主(2015-09-17):
我是利用bb响进行降压处理的,在3s下可以代替供电,在4s下还能作为降压模块。还请大神指点,在4s下稳定性会不会有问题。3s已经测试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BB响供电???人才啊?电流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供电???人才啊?电流够吗?

电流是够了!但是4s电池不能用。和电机同时供电时,bb响烧了

楼主:
刚刚测试过,只能在3s下工作。

楼主:
着火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在测试电压的时候用万用表那两个笔杆的时候短路了。

楼主:
理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4S直接买个12V稳压好一点

网友B:
买块400mah的3s,云台图传都够了

楼主:
刚才电机加点,满油门测试,电压无明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块400mah的3s,云台图传都够了

我是想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想我这样干过。还有稳定性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想我这样干过。还有稳定性多大。

之前我也搞了一套apm,山狗和一样的云台,用了一块400mah的3s给云台和图传供电,这样就没有了动力电对图传的干扰,而且动力电与其他供电分开也好维护,至于重量方面400mah3s也就在40g左右

网友:
这个云台咋样

网友:
弄个12V稳压模块接到动力电池上不就得啦?

网友:
人才啊,一个BB响最少都8块钱还不包邮,一个DC-DC降压模块淘宝卖三块多还包邮

网友C:
买了一个可调节增压降压稳压模块,6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可调节增压降压稳压模块,6块钱包邮……

我的意思是这种行得通不,不是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可调节增压降压稳压模块,6块钱包邮……

同意这位兄台所说的!为了一个模块纠结至于吗?即使BB响可以供电,但是有专门的模块可靠吗?
还有一点,我一直使用“升压”模块,因为之前使用降压模块,当飞机大机动暴力飞行时候电压降太厉害(电池老化C数不够)飞控空中自动重启—炸机,换了升压模块后,大机动暴力飞行时电池低电压时候模块电压输出始终保持不变,飞控再没有空中自动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