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的接收机对码和调参需要断电调和电机的三根线么?

楼主(2015-09-17):
控还没有到 不过我已经把整机都装好了。现在假如我就不拔任何电线插头来配对接收机 以及用5.3.4 可以不拔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线么 会不会一接电源就转?

网友A:
安全起见还是拔电机线微妙。不拔也可以就是不要装大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起见还是拔电机线微妙。不拔也可以就是不要装大小桨

好的 多谢。我就是感觉每次都要剪扎带 拔蹩脚的线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

好!谨听教诲

网友C:
   一它要拔馬達線來調機,

看過太多血案發生了,

有些更陽台玻璃門被炸破,

有些天花吊燈被打破,

父母肯定打死你的

网友D:
其实不需要拔,把大齿盘卸下就可以了。用不着搞那么麻烦。
油门曲线0—100线性。电调不可能接电就启动。
450这种小鸡,没必要拔电机线。像600/700就更不用了。不接动力电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它要拔馬達線來調機,

看過太多血案發生了,

阳台玻璃门那个是600NSP数据用在450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需要拔,把大齿盘卸下就可以了。用不着搞那么麻烦。
油门曲线0—100线性。电调不可能接电就启动。
...

可是大齿卸下来更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大齿卸下来更麻烦啊

没看清是X3。。。
不装桨就行。

网友E:
不装桨能调bar?

网友:
不是试电调么?都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阳台玻璃门那个是600NSP数据用在450上了。。。

哈哈,你記得呀?

网友:
  很多人都不懂,用粗粗的扎帶包著電調,

那是錯的,電調要散熱的,這樣是不是想早點燒電調?

网友:
无论什么机对频时都请将主电机的连接线断开,安全安全还是安全,说明书上基本都是用最醒目的方面式指出的。
无论你对控的设置有多熟悉,也不论你有多少次成功对频操作的经历,对频时产生意外动作的机会是永远都有的。

网友F:
调机都是把电机线拔掉两条,感觉安全多了拆下大小桨如果调螺距的时候怎么办,还是不管怎样调机一定拨电机线,要有好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机都是把电机线拔掉两条,感觉安全多了拆下大小桨如果调螺距的时候怎么办,还是不管怎样调机一定拨电机线 ...

好的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装桨能调bar?

到那一步再装桨
我是把电机线拔下两根

网友:
师弟,一看电机线和电脑的图就知道是你,赶紧买控,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