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5cc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15-09-17):
DLE35cc 推到三分之一的时候转速就很高了~后三分之二转速反应不明显。请问我用遥控器油门曲线来解决问题,如果分为9段来设置 9段位置油门曲线对应的发动机转速为多少?(如1段为怠速1500转,2段...3段...至9段满油门为8000转)中间位置转速为多少转最为适合?

楼主:
半天没人回答

网友:
看看舵机行程

楼主:
你们懂我意思吗?

网友A:
油门曲线+exp设置来完成  前半段油门的确需要很缓…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缩短油门舵机摇臂,也就是舵机臂上有很多孔,试试靠近里端的孔。

网友:
会不会是发动机的问题?要是发动机没问题直接调遥控器的行程就可以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exp设置来完成  前半段油门的确需要很缓…

如果油门曲线分为5个点. 1点为怠速, 2点为多少转速最好, 3点应该是在油门中间位置为多少转速最好, 4点为多少呢?  5点应该是满油门了应该为最大转速,现在就要知道2点和4点的转速

网友(2017-02-26):
朋友你好!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是不是油门曲线exp要设成这种形状,才能解决?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