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啊。用花牌电机的大神过来帮帮忙。

楼主(2015-09-18):
看各位大神的穿越视频心生向往,于是决定自己装一台穿越机,看这么多人用花牌电机所以自己也配了4个花牌2406 2000KV,结果装起来2个反转电机正常,2个正转电机抖动无法正常运转,我怀疑是虚焊于是把2个电机卸下来重新焊过,之后一个电机抖了抖,猛的飚出几颗火星,吓死宝宝了,但是之后这个电机正常了。
可是另外一个电机依然是一抖一抖的,并且抖一段时间后电机线会变得很烫。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之前一直用朗宇电机的,从来没有什么正反转的概念,3根线随便一捅,转向不对就对调2根线,这种有正反向的接线是否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你这明显是没焊接好

网友:
固定电机的螺栓太长顶到线圈了

网友A:
看你的螺丝是否顶破铜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螺丝是否顶破铜线了?

啊。好像是的,这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好像是的,这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了吧

是你自己把螺丝搞长了,,跟设计木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好像是的,这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了吧

这与设计没什么关系,全部电机都这样,电机座有厚薄,自己要量好螺丝再装,以后要注意下

楼主:
四个电机3个转,都是这么扭螺丝的啊,只能说下次注意了,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