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nazagps上加个开关

楼主(2015-09-18):
在gps连接线上 加个开关 干扰的时候 控制开关 切断gps电源线  使其可以在姿态模式飞行不受干扰

网友:
当然可以加了。。。但是一定要保证开关的物理有效性。

网友:
这个没搞过,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飞机要的就是稳定和可靠瞎搞会弄巧成戳

网友:
直接切姿态模式不就行了吗 之前我也是gps模式受到干扰 然后马上切姿态飞回来

网友:
直接切回姿态模式或者手动模式

网友:
看错了删掉

网友:
GPS在里面,难道要拆开?有点儿悬,按别人说的外面贴一层锡箔纸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