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 32 一解锁电机就猛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18):
我的是普通接收机,是什么形式的信号呢?要不要设置解锁行程呢?还有我的一解锁
电机
就猛的转怎么回事,我设置了电调油门行程呀,都能同时转同时不转,怎么一解锁就猛转呢?还是高速的那种转,不是怠速转,怎么调呢?我看CF软件里每个通道都是底位1100 中位 1500 高位1950 难道通道底位要0吗?但是我看泡泡老师的视频讲解都是
底位1100 中位 1500 高位1950的呀,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看这贴吧里面有个解锁电机不转的设置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7069

网友B:
请搜索我的贴子看一下

网友C:
校准油门行程,校准油门行程,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D(2017-05-08):
我也是相似的问题,而且不是解锁就转,我是连在电脑上,随便点一个“save”键,点击就开始猛转,油门行程用上面的方法没法校准,因为拉到最高再插电,电调电机根本没反应,很愁人啊,哪位大神来给解答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