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子飞控供电问题

楼主(2015-09-18):
果子飞控最左边的供电直接用6S电池 22V供电会烧毁吗? 还是说需要准备个12V降压模块给他的正负极供电。

还有就是 这个电流计怎么焊接  有详细的图吗

网友:
楼主一套多少钱买的?

网友:
1:果子的电压范围很宽,12V是考虑图传供电的,我印象是7到24伏,你再确认下。2:我是根本没把地线剪开,直接剥开一部分硅胶线,用焊锡搭在上面

网友:
看说明书,最好降压

网友:
最好降压,电流计接线淘宝上有

网友:
降压模块很便宜啊。我看别人都是裂12v。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