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华科尔D10 怎么设置3D模式

楼主(2015-09-18):
各位大神 请问 华科尔D10 怎么设置3D模式 飞机现在用K8
陀螺仪
调试完毕了 但是现在飞机是3D模式桨距是负的
我玩
模拟器
和伟力小六通 都是一个开关是油门全开 一个开关是3D模式 只有3D模式0油门才是负桨距啊 请问要怎么调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d10玩伟力机子 就是没有负螺距 怎么设置呢 没找到哪里可以设置通道定义开关的 刷的suv固件 是用高级模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