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前辈,推荐一款70级的电动的3D轻木机

楼主(2015-09-18):
      手头现在有30E的天翼3D机,最近想添置一架3D机,50级的干脆跳过了,直接上70级的电动3D轻木机。想挑一款性价比高的,飞机性能过的去70级轻木,空机价格在1000上下。我看EF系列都是几千一架,对于刚进入70级的感觉不是很实惠,再说在动作不成熟之前炸鸡难避免,周围也无同行指点,所以想问问3D路上经历过来的老前辈。
    第二,推荐一套成熟的70级电装,这样以后就不用重复投资了。

网友A:
照楼主描述的情况,建议先不要入70E,把动作练好了再入!70E没有太便宜的,一分钱一分货!附上我的70E配置:蝎子4020,100A V3,Futaba9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楼主描述的情况,建议先不要入70E,把动作练好了再入!70E没有太便宜的,一分钱一分货!附上我的70E配置 ...

谢谢分享,不过70E以后肯定要上的,最近看了2款,不知道有人飞过没?
一是金翼的飞机,
GW/ARF 最新EX系列61英寸 Corvus VG 70E,空机价格1190
二是赢家模型家的
赢家模型 61寸1米55 MX2 70E V2+ 电动轻木固定翼 70E最新版,空机价格1380,

网友A:
赢家的我正在飞,很好的飞机

网友B:
德天的虎皮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天的虎皮也便宜

是799那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799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赢家的我正在飞,很好的飞机

赢家是哪款70E的

网友:
你看3D区 花桥飞飞  的飞机都是好飞机看他飞得那两架EF的鸡鸡太漂亮了 价格1800 都是70E

网友C:
你看3D区 花桥飞飞  的飞机都是好飞机看他飞得那两架EF的鸡鸡太漂亮了 价格1800 都是70E 楼主可以搜搜他的帖子

网友A:
我买得稍早,是70E 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得稍早,是70E V2

噢现在是V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3D区 花桥飞飞  的飞机都是好飞机看他飞得那两架EF的鸡鸡太漂亮了 价格1800 都是70E 楼主可以搜搜他的 ...

1800感觉超预算啊EF是好机也看了一段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00感觉超预算啊EF是好机也看了一段时间

70E都飞了还差那千八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E都飞了还差那千八百的吗

不是差那7,8百,感觉刚入70级就玩EF飞机浪费啊

网友D:
楼主这情况与我差不多,我考虑之后,几个月前就买来赢家的50E 的EPP飞机,EPP飞机的可控性与维修性都很好,3D狂人也飞过,对天翼像真50E的评价是“超出想象”,性能与轻木机已经相差很小。这意味着你能用更便宜的价格练手和技术,以天翼的540 EPP 50E为例,635元一架,配件齐全,两架基本上才等于一架国产70E的价格,轻木机结构硬但是也脆,运气不好一次就炸得没有维修价值了,EPP的运气好中等程度炸三次一般修好还可以继续飞,而且EPP本身能变形吸能降低损失,50E还可以用低端的S3003舵机不怕炸,用中型数码高压舵机的话以后还可以延用到70E上。反正我飞50E 的EPP 3D机,心理压力没有飞轻木机那么大,技术也逐渐得到锻炼,对下一步最终爽飞轻木70E绝对是有帮助的。
此外,无论便宜的70E多便宜,轻木机说炸就炸,新手能保证自己小心飞就不会炸吗?一千多块转瞬就可能变废柴,相比之下我反正觉得用50E 的EPP飞机练习和作为过渡,性价比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情况与我差不多,我考虑之后,几个月前就买来赢家的50E 的EPP飞机,EPP飞机的可控性与维修性都很好, ...

30和50的差别不大啊,所以有模友建议直接上70E

网友E:
对,直接70e,越怕炸越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直接70e,越怕炸越炸。

是的我是考虑了很久,所以现在是选什么70E入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和50的差别不大啊,所以有模友建议直接上70E

据我所知30E的稳定性和抗风性能不如50E,70E的稳定性和抗风性能比50E略强一些,相差不大的是50E和70E,我们这里高手的说法是50E的要比30E稳很多。你直接从30E上升到70E,这就是两个级差了,而且这还没算曾经存在过的40E级,这就是三个级差了,只怕你连轻木70E的特性还没弄清楚就可能炸了,关键是70E级没有EPP泡沫的。此外,我们这里有直接从30E上升到50E轻木机的,他还没飞熟悉,手里三架50E轻木机都炸了,只不过运气好,再加上飞机大都落在飞场那深达半米的野草丛,所以都是轻伤,现在他根本不敢飞70E轻木机。还有一位一个月炸掉大概2架70E和一架120E,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轻木机在过失速动作中一旦掉高度,稍微反应慢点飞机掉高度很快的,说炸就炸。我的50E EPP有一次现场重着陆飞进草丛,皮糙肉厚没伤,仅仅是尾轮被野草憋变形移位,半小时满血复活,换轻木机这就比较难,还有一次空中与塞斯纳对撞,塞斯纳被腰斩报废,我的EPP飞机仅仅是左副翼脱落,机背轻微划伤,我继续飞了一圈才完全无压力落地,换成轻木机副翼多半要受伤,机背会裂开好几个口子,而EPP有弹性,被撞的时候一般受伤不重。
3DHS和日本北西旗下都有EPP 50E级的3D机,其实就是为最终过渡到50E和70E这样的轻木机设计的,存在即合理。飞50E还有个好处,可以用两块最常见的3S 2200电池串联供电,你飞70E最差也要买6S 2600电池,3300的最好,炸烂一次就是几百块的电池没了,除了高压舵机可通用外,电调一般首选好赢100A铂金V3,70E也是可以用的,甚至买双天5050电机可以给50E和70E通用,50E炸得差不多了,大多数设备可以直接用到70E上,只需电池升级。反正我是这么建议的,不是强行推销哈,我是觉得一架EPP可以抵得上3架轻木机的损耗,价廉物美,炸起来也不会损失很大。

楼主:
谢谢你的亲身体会,对即将往这条路走的人省了很多成本,我要慎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30E的稳定性和抗风性能不如50E,70E的稳定性和抗风性能比50E略强一些,相差不大的是50E和70E, ...

还有兄弟问下,你现在飞的50E是什么牌子,具体的配置能再分享下嘛,像你说的有些设备可以以后直接放到70E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兄弟问下,你现在飞的50E是什么牌子,具体的配置能再分享下嘛,像你说的有些设备可以以后直接放到70E ...

我飞的是赢家的唯一一款50E SEPP SLICK360,半像真板身的,貌似下架了,此机就算了吧,别买了,大部分基础性能还不错,做工与质量有很大问题,我已经出二手了。我现在正在装天翼的50E SLICK,钢丝起落架的,580元,还没飞,依据此机型一向不错的表现和天翼质量口碑的话,此机应该不错,也没啥好选的余地。
我用的是杂牌6S 3000电池,比富力6S 2600还重60克。你买50E的话就买6S 2600电池吧,估计一般飞行可以飞4分半左右,担心成本的话就用两块3S2200串联或者3S2600串联也是可以的,放电C数25C都可以。双天5050 kv535的我有一台,是给70E用的,比较费电,配15X8木桨拉力还可以,但不够暴力,越暴力越好飞,越好救机,但是该电机也能带14X7桨和15X6桨,给50E我还没试过,高手说可以,很暴力。电调就是二楼和我说的好赢100A铂金V3,带BEC输出,最高可输出8.4V驱动高压舵机,爽翻!舵机我给70E用的是HITEC 5495,性能一般速度不快,给50E配的是更便宜的FUTABA S3003舵机,55块一个,炸了也不贵,等别人过段时间出二手KST 589高压舵机我再换掉S3003,S3003舵机在飞机高速时力量有些勉强,不能用在70E上。KST589重40克,50E与70E皆可使用。
此外我还有个恒力源的多槽级4840 KV450的电机,带14X7桨飞50E动力刚好够用,带15X6桨比较暴力,但带15寸桨反扭似乎偏大,不好向你推荐。双天4255电机给50E似乎比较常见,动力充足。
实话说,我的路线是把15E当炮灰机练习,然后用50E泡沫飞机进行进阶练习、风稍大时的练习和轻木机过渡机用,最终爽飞70E,再有闲钱就买30E玩。走我这条路的人很少,周围很多人都练轻木机,但是我目前技术只炸烂一架轻木机,15E炸烂三架(一架自己拿EPO飞机改的),远比其他的模友损失小,而且技术进度比他们快,我自己是相信自己的选择没错,也比较省钱。我是属于那种不安心精准练习,以学会更多特技动作为目的的模友,所以炸机机率很高,我只能选这条路比较合理。

楼主:
感谢耐心分享你的心得,选一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飞的是赢家的唯一一款50E SEPP SLICK360,半像真板身的,貌似下架了,此机就算了吧,别买了,大部分 ...

谢谢分享。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F:
50E和70E的定义是什么?我相信没人知道。其实都是一个级别的飞机,厂家为了炒作,整出来个70E怪胎,其实都属于50E。如果很在意大小,还是说多少寸比较现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F:
50E和70E的定义是什么?我相信没人知道。其实都是一个级别的飞机,厂家为了炒作,整出来个70E怪胎,其实都 ...

与您的看法相似,我也一直对50E和70E的定义存疑,查不到,后来猜了一下,估计是拿甲醇两冲程机的定级来对应电动3D机适配动力的飞机等级,但不够准确。不过我自己飞过翼展1.4米和翼展1.55米的3D机,飞行感觉有差别,动力配置也是有级差的,而且EF和3DHS都有57寸以上,60~64寸左右的3D机,应该不算炒作吧。

网友:
飞机入手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与您的看法相似,我也一直对50E和70E的定义存疑,查不到,后来猜了一下,估计是拿甲醇两冲程机的定级来对 ...

你的意思是EF和3DHS的60~64寸算70E?那么德天的59寸,3DHS的58寸,金翼的57寸算几零E?别告诉我算50E,德天的网站上明标着59寸70E,这不是炒作是啥?要是59也算70E,那58又算什么?另外甲醇两冲机到多了,咋定?都是胡扯,谁能找到的权威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EF和3DHS的60~64寸算70E?那么德天的59寸,3DHS的58寸,金翼的57寸算几零E?别告诉我算50E,德 ...

我的本意就是我也觉得所谓70E、50E的说法不够准确,更谈不上正规和权威,只不过55寸和57寸,60寸和64寸的3D机一般可以通用一种动力配置,又确实有级差,所以一般口头上说的话,所谓50E和70E的定义即便不准确问题也不大。我是去年开始玩3D机才知道这个叫法的,跟本地模友交流,一般都这么叫,说起来顺口也就无所谓准确了
您说的其实我都有同感,德天推出的廉价70E也就那么回事,基本上就是个1.4米翼展的3D机加个两个翼尖整流体才得到的1500毫米翼展,其实是个4250/4255级动力的飞机,我们本地曾有不少人买过这个飞机,大棒也试飞过,配5050级动力很暴力,但是飞起来他总说感到奇怪,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