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电机上锁问题

楼主(2015-09-18):
有没有小伙伴飞过朱雀这款飞机的,请问电机怎么上锁啊?我找说明书画了个内八感觉并没什么卵用
我想问的是上锁噢,并不是停止电机,先谢谢啦

网友:
貌似是油门杆打压到最底等好久就可以了,具体多少秒忘记了

楼主:
好久的意思是

网友A:
其实就几秒种内的事情,只是觉得比一般的飞机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几秒种内的事情,只是觉得比一般的飞机久一点

噢噢,锁上了,谢啦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飞机在天上正常飞行的时候,如果这样操作会不会上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飞机在天上正常飞行的时候,如果这样操作会不会上锁?

放心 飞行中系统不会润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