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小炸 以后 屏幕有抖动 ,求原因。

楼主(2015-09-18):
小炸以后,屏幕就没有以前稳定了,信号也不行了。我把图传重新固定了,摄像头也固定了。都没有问题了,还是抖动 ,原因能是奖的问题吗?求解。谢谢大家

网友:
检查一下摄像头与图传的线,上面的插头容易松

网友A:
晶振,接头打点胶

网友B:
用手弹摄像头和图传。看显示有没有横纹。如果有表示你有地方被炸松了。用烙铁把插头的脚重新焊一遍。。再用手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接头打点胶

专业,在什么地方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弹摄像头和图传。看显示有没有横纹。如果有表示你有地方被炸松了。用烙铁把插头的脚重新焊一遍。。再用 ...

专业,我这就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专业,在什么地方打胶?

什么接头?

网友C:
检查四个电机和浆,我上次炸了之后振动很大,发现是来自一个电机的,但外观完全看不出来问题,把电机和浆换掉振动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四个电机和浆,我上次炸了之后振动很大,发现是来自一个电机的,但外观完全看不出来问题,把电机和浆换 ...

我换了两个奖 ,震动就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