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拳手" 重"拳"出击---DIY地面站---国庆节最新更新在31楼

楼主(2015-09-24):
业余"拳手" 重"拳"出击---DIY地面站

        无人机地面站,资深一点的模友都知道,是飞行器的终极玩法了。飞行器地面站是飞行器众多地面电子设备的集合体,能具备超强的多路频率遥控、FPV图像、PC遥测、WIFI、蓝牙、地面数据存储、图像回放等等功能,支持地面天线、ATT、视频眼镜等外接设备,能通过PC地面端能实现自动起飞降落,多航点航线飞行任务设计、指点飞行、绕点飞行、黑匣子等等一系列功能(当然需要飞控功能的支持),实现FPV超视区飞行、PC遥测、飞行数据实时监控。
       本文的地面站设计和制作主要是针对多旋翼而DIY,当然也可以用于固定翼等飞行器的地面遥测。地面站的制作,说白了就是对飞行器地面遥测电子设备进行合理的整合集成,DIYD的重点还在于整个设备电路的兼容,安全性能、重量、电源、电磁波及互相干扰及屏蔽等等,是对DIY者综合能力的大考验。
       地面站从配置、布局设计、加工、设备改装、集成等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个月,目前机箱、面板加工及主要功能部件的集成基本完成,链路连接、整体组装、整体功能调试及性能测试尚在进行中,实际测试及应用效果还有待验证。

一、 地面站的构成原理
一个典型的地面站由一个或多个操作控制分站组成,主要实现对飞行器的控制、任务控制、载荷操作、载荷数据分析和系统维护等。
(1)系统控制站。在线监视系统的具体参数, 包括飞行期间飞行器的健康状况、显示飞行数据和告警信息。
(2)飞行器操作控制站。它提供良好的人机 界面来控制无人机飞行,其组成包括命令控制台、飞行参数显示、无人机轨道显示和一个可选的载荷 视频显示。
(3)任务载荷控制站。用于控制无人机所携 带的传感器,它由一个或几个视频监视仪和视频记录仪组成。
(4)数据分发系统。用于分析和解释从无人 机获得的图像。
(5)数据链路地面终端。包括发送上行链路 信号的天线和发射机,捕获下行链路信号的天线和接收机。
数据链应用于不同的UAV系统,实现以下主 要功能:
用于给飞行器发送命令和有效载荷;
接收来自飞行器的状态信息及有效载荷 数据。
(6)中央处理单元:包括一台或多台计算机, 主要功能如下:
获得并处理从UAV来的实时数据、显示处理、确认任务规划并上传给UAV、电子地图处理、—数据分发、—飞行前分析、系统诊断。
地面站的典型功能
GCS也称为“任务规划与控制站”或“地面测控站”。任务规划 主要是指在飞行过程中无人机的飞行航迹受到任 务规划的影响;控制是指在飞行过程中对整个无人机系统的各个系统进行控制,按照操作者的要求执 行相应的动作。地面站系统应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的 功能:
(1)飞行器的姿态控制。在各机载传感器获 得相应的飞行器飞行状态信息后,通过数据链路将这些数据以预定义的格式传输到地面站。在地面站 由GCS计算机处理这些信息,根据控制律解算出 控制要求,形成控制指令和控制参数,再通过数据链路将控制指令和控制参数传输到无人机上的飞 控计算机,通过后者实现对飞行器的操控。
(2)有效载荷数据的显示和有效载荷的控制。 有效载荷是无人机任务的执行单元。地面控制站根据任务要求实现对有效载荷的控制,并通过对有效 载荷状态的显示来实现对任务执行情况的监管。
(3)任务规划、飞行器位置监控、及航线的 地图显示。任务规划主要包括处理战术信息、研究任务区域地图、标定飞行路线及向操作员提供规划 数据等。飞行器位置监控及航线的地图显示部分主 要便于操作人员实时地监控飞行器和航迹的状态。
(4)导航和目标定位。无人机在执行任务过 程中通过无线数据链路与地面控制站之间保持着联系。在遇到特殊情况时,需要地面控制站对其实 现导航控制,使飞机按照安全的路线飞行。随着空 间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惯性导航结合先进的GPS导 航技术成为了无人机系统导航的主流导航技术。目 标定位是指飞行器发送给地面的方位角,高度及距 离数据需要附加时间标注,以便这些量可与正确的飞行器瞬时位置数据相结合来实现目标位置的最 精确计算。为了精确确定目标的位置,必须通过导航技术掌握飞行器的。
      以上只是和大家一起学习和普及一下地面站知识,内容摘自”中华文本库“。虽然我们只是业余玩家,但现在的飞控技术及地面电子设备的技术和性能已非常强大和成熟,DIY个相对简单实用的地面站也非难事。
      版面问题,下面继续中......

楼主:
二、 地面站的硬件构成
1.    ABS防水仪器箱:
(415x335x180mm\388x272x168mm(31\137mm))
2.    地面站显示器:
14寸\4:3 LED液晶显示器、分辨率1024x768 多接口(RF射频有线电视口+VGA口+AV口+HDMI高清口+USB接口)
3.    miniPC:
CPU接口     BGA封装,板贴CPU
CPU         板载J2900四核酷睿双核2.0GHz CPU  睿频2.4GHZ                   CPU总线( FSB )     100MHz
芯片组      Intel SOC   单芯片组
二级缓存(L3 Cache)   1MB, , CPU integrated
BIOS       AMI BIOS, ACPI supported,
系统内存    4GB DDR SDRAM
内建显卡    内建Intel HD Graphics 显示核心
支持   支持 HDMI高清输出 支持VGA输出 并可同步异显输出
网卡   板载RTL 8111DL 10/100/1000 BaseT LAN  可选超强信号300M 双天线WIFI
声卡   采用ALC662芯片,提供6声道音效
SDD   64G
MINI PCIE  两个MINI PCIE接口,全高支持MSATA固态硬盘 半高支持MINI PCIE无线网卡
WIFI    300M WIFI 内置模块,外部天线加强信号
USB    5个USB   其中1个USB3.0  4个USB2.0
前后面板       HDMI   VGA  1*RJ-45  4 *USB ports  1*DC(in)
12V   AUDIO-OUT AUDIO-MIC
电源支持 DC IN 12V-19V宽幅电压供电
大小尺寸   140mmx 100mmx30 mm
重量:  300克左右
温度: 0到50度环境下可使用
4.    5.8G接收机:
RC832 接收机参数
工作频率: 5.8GHz
接收频点:  32点
电压输入: 12V
工作电流: 200mA 最大
天线阻抗: 50Ω
天线接头: 接收和发射模块端  RP-SMA jack 天线端 RP-SMA plus
天线增益: 2db
视频阻抗: 75Ω视频制式: NTSC/PAL 自动
外形尺寸: 80*65*15mm
接收净重: 85g
5.    2.4G接收机
RC302接收机参数
接收频率: 2370-2510MHz;  8个频道
接收灵敏度: -90dBm
频率控制:  内置频率锁相环
双路AV输出:  直接输出模拟音视频信号
天线接口:  SMA  (内针)
供电电压: 6.5-15V
供电电流: 100mA
外形尺寸: 61*52*13mm;铝合金外壳
6.    2.4G发射接收:
发射:(台产)TM5004-S   2.4GHz ISM band功率放大器,2WP1dB輸出,(52g,95x62x18mm)
特性描述:
工作頻率範圍:2.4-2.5GHz.同時兼容802.11b/g
雙向半雙工,自動收發切換(Plug&Play),使用方便
發射增益為15dB,P1dB輸出功率為2W(33dBm)
802.11b/11Mbps線性輸出功率為1W(30dBm)
802.11g/54Mbps線性輸出功率為0.5W(27dBm)
接收增益為11dB
電源LED顯示
發射LED顯示
3種供電方式可自行彈性選擇:
*DC5V供電
*DC7V-9V供電
*DC7V-9V通過R/F輸入端供電
7.    433M、915M发射接收:
8.    12V内置锂电池:25c6s10000mahx1
9.    SAM天线座(内孔):
10. 多路不锈钢电源按钮开关:
11. 时钟、温度显示:
长:50MM  宽:19MM  厚:14MM  重:5g
工作电压:3.8V~30V
4种显示模式,①仅显示时间  ②仅显示日期 ③仅显示温度 ④时间、温度交替显示
-30~60℃最小分辨率0.1度温度误差校正设置功能,设置范围-5~5℃
DS1302芯片计时后备CR1220电池 掉电时间继续走   5PPM的高精度晶振
12. 电流、电压表:
•工作电流:<60mA
•显示方式:0.28"LED,单色(全红)
•外型尺寸:48×29×21 mm
•安装开孔:45.5×26.5 mm
•测量速率:≥500mS/次
•测量精度:1%(±1个字)
供电电压:4.5~30V(宽范围)
测试电压:0~100V;
5A、10A的分辨率:0.01A(直测,无需外接分流器)
13. 天地飞9通遥控器:
14. 迷你电脑键盘:
15. 有线鼠标:
16. 散热风扇:
17. 10A12V锂电池平衡充放电模块:
18. UBS外接口X2:
19. 220V开关电源及电源接口:
20. DC12V电源输出接口:
21. 音视频输入端子:
22. dvr:
85x69x28mm 290G
VGA:640*480、CIF:352*288
连续录像、移动侦测录像、混合录像、 30分自动保存1个文件,断电也可以自动保存
最大支持32G TF卡,混合录像1G容量可以录100分钟左右
23. 12V可调稳压模块
品牌:日本新电元(SHINDENG)
型号:HRD12008
输入:17-40V
输出:12V/8A
可调范围:3-30V
体积:60*40*30mm
24、面板及内置设备安装板:2mm、1.5mm纯黑玻纤CNC加工

三、 地面站的面板设计

显示器面板

操控台面板

四、 地面站的硬件分布

楼主:
选购的ABS设备箱带有内固定座
2mm纯黑玻纤板加工的面板
控制面板
箱体内结构
扇热风扇与显示器控制电路板
扇热风扇孔
天线SAM接头
显示器电路板、服务器电源风扇X2、串联DC12V
控制板底面
14寸(1024X800)显示器背面
显示面板正面
控制面板正面
内置设备及固定架
内置设备及固定架
内置设备及固定架
内置设备及固定架
内置设备及固定架
内置设备及固定架

        显示屏的改装,与玻纤板的结合面采用了粘性密封橡胶带加上特制的包角加螺丝固定;与机箱间的连接线需要加尼龙网保护;       遥控器的改装有些麻烦,采用了三层叠板固定,RF板另外安装与增程功放并排安装,很多线路需要加长;2.4G接收及发射天线延长线设计用50-3的镀银馈线,长度<50cm,信号衰减有限;
       mini pc等设备用内置托架固定安装,不愿过多的使用热熔胶;电源部分还准备装个小型开关电源,可以直接220V供电,内置锂电需要加装并充板;
       整个制作从选料、加工、集成组合等费时费力,设备分布尽可能做到合理,剩下来的还有调试、组装和测试......

      制作进展情况将适时与大家分享,同时希望模友能及时指出问题、提出建议......
          12楼-------最新更新........

网友A:
支持一下 。。请楼主给我发一个迷你电脑的配件表 我也打算组装一下(本人对电脑不是很了解)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 。。请楼主给我发一个迷你电脑的配件表 我也打算组装一下(本人对电脑不是很了解)谢谢楼主

mini PC   二楼上表明了的

miniPC:
CPU接口     BGA封装,板贴CPU
CPU         板载J2900四核酷睿双核2.0GHz CPU  睿频2.4GHZ                   CPU总线( FSB )     100MHz
芯片组      Intel SOC   单芯片组
二级缓存(L3 Cache)   1MB, , CPU integrated
BIOS       AMI BIOS, ACPI supported,
系统内存    4GB DDR SDRAM
内建显卡    内建Intel HD Graphics 显示核心
支持   支持 HDMI高清输出 支持VGA输出 并可同步异显输出
网卡   板载RTL 8111DL 10/100/1000 BaseT LAN  可选超强信号300M 双天线WIFI
声卡   采用ALC662芯片,提供6声道音效
SDD   64G
MINI PCIE  两个MINI PCIE接口,全高支持MSATA固态硬盘 半高支持MINI PCIE无线网卡
WIFI    300M WIFI 内置模块,外部天线加强信号
USB    5个USB   其中1个USB3.0  4个USB2.0
前后面板       HDMI   VGA  1*RJ-45  4 *USB ports  1*DC(in)
12V   AUDIO-OUT AUDIO-MIC
电源支持 DC IN 12V-19V宽幅电压供电
大小尺寸   140mmx 100mmx30 mm
重量:  300克左右
温度: 0到50度环境下可使用

网友B:
楼主搞个触屏更好,键盘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个触屏更好,键盘可以省掉

触摸屏如果平板一些接口不好处理,如果是电脑操作还是没有键盘方便,所以还是采用键盘吧,鼠标也要用有线的,避免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 地面站的硬件构成
1.    ABS防水仪器箱:
(415x335x180mm\388x272x168mm(31\137mm))

你好,你这个面板的字怎么弄的?是丝印吗?可以提供商家吗0 0! 一直找不到商家给我面板打字!!!
你的面板是碳纤还是玻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面板的字怎么弄的?是丝印吗?可以提供商家吗0 0! 一直找不到商家给我面板打字!!!
你的 ...

CNC雕刻的,绘图、刻字、加工我都是自己弄~

楼主:
         模友对地面站文章关注度貌似不高,实际上对大家理论知识和综合动手能力有很大帮助~

        对控、DVR、PC、5.8G图传、增程功放、显示器等的集成安装基本完成,上电工作正常,立显高、大、上!这款Mini-PC性能卓越,速度不错,通过内置的外天线WIFI直接上网测试了一下,很好;大显示器比那常用的7寸显示的爽太多了;内置天线延长线问题需测试后才能确定;
        工作电流还未测试,总电流估计在2A左右,不会太大;由于所有设备内置机箱,发热的问题是必须注意的,发热主要集中在PC、图传和增程功放上,因此散热风扇不可少,我采用的是2只HP服务器风扇,串联12V供电(单只可直接12V供电,单噪音太大),单愿能控制机箱温度在35度以下;原打算内置个开关电源,根据这个电流情况一没必要了,机箱上只需开个12V直流输入孔,装个3.5MM电源口即可,就像笔记本那么简单;
        控的蓝色RF灯未亮,找了好久原因,最终发现系起落架开关未接的原因,实测扳动开关2秒即可使RF等熄灭,这个估计大家都没注意过;
        整个地面站箱重量不轻,估计在4000g以上了,
        接着上几张进度图与大家分享~

楼主:
这类文章貌似不太被关注,是不是难度太大了?

网友:
我顶!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类文章貌似不太被关注,是不是难度太大了?

依我看 难度不是主因,但使用上不便,携带不便,这个地面站也就把所用的集合在一起,貌似很高端,但使用上不如分体的方便,没车的更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我看 难度不是主因,但使用上不便,携带不便,这个地面站也就把所用的集合在一起,貌似很高端,但使用上不如 ...

恩,地面站的使用如果只是简单的遥控和图传做这么复杂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了。地面站的使用主要是针对自主航线飞行,任务飞行,超视区飞行的,当然实际使用的很少,因为对飞控、载机和传输系统要求高,也许更适合固定翼,就当一种尝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地面站的使用如果只是简单的遥控和图传做这么复杂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了。地面站的使用主要是针对自主航 ...

楼主这么叼,为何不在家里电脑桌上搞一个,把线引到屋顶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么叼,为何不在家里电脑桌上搞一个,把线引到屋顶发射

需要很长的馈线,信号衰减会很大,不现实。那样的话需要大功率+馈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友对地面站文章关注度貌似不高,实际上对大家理论知识和综合动手能力有很大帮助~

        对 ...

天天用这个地面站上网更吊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大神,设计一个简化版本,就不要加遥控进去了,体积小点,重点轻点,让我们这种小白鼠也跟着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地面站的使用如果只是简单的遥控和图传做这么复杂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了。地面站的使用主要是针对自主航 ...

为什么不用笔记本做主机?看你的mini-pc性能也很弱,不像是要用力暴力算东西的样子,随便拿个笔记本放到pelicase里电磁屏蔽要方便的多

网友E:
PC 和 遥控之间的连接是怎么实现的呢?PC上打算用什么软件来做mission plan?可以完全离开控来控制飞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 和 遥控之间的连接是怎么实现的呢?PC上打算用什么软件来做mission plan?可以完全离开控来控制飞机么? ...

PC与飞控间还是靠数传来连接的,miniPC也不算差,体积这么小的PC,配置已经很不错了,跑分在7万多,它并不直接参与飞行器飞行数据的运算,主要是处理下传的数据和编辑数据、指令供发射用,足够应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 和 遥控之间的连接是怎么实现的呢?PC上打算用什么软件来做mission plan?可以完全离开控来控制飞机么? ...

使用遥控器也可以独立操作,PC只需起数据监测作用,具备较完善功能的飞控就可以通过PC指令实现自主飞行,我用的是零度-X4P,它有自己的地面站软件系统~

网友E:
引用 楼主:
PC与飞控间还是靠数传来连接的,miniPC也不算差,体积这么小的PC,配置已经很不错了,跑分在7万多,它并 ...

请楼主多讲讲软件设置。

9年多的id贡献出了处女回复,我看好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多讲讲软件设置。

9年多的id贡献出了处女回复,我看好你哦

呵~谢谢支持!软件是零度的,各种带地面站的飞控都有自己开发的软件,开源的AMP也不例外,零度的地面站软件有PC版和APP版,主要功能就是电子地图,飞行状态的各种数据,飞行指令编辑和调参等等,一下子也难解释清楚,你可以搜索了解一下......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不错!

网友F:
很不错!
这个地面站只能针对某种无人机系统吧,不能通用。
你用的是零度飞控,还能兼容APM吗?换了飞控又是一番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不错!
这个地面站只能针对某种无人机系统吧,不能通用。
你用的是零度飞控,还能兼容APM吗?换了飞控 ...

当然可以通用,只要数传兼容,就只是软件不同而已

楼主:
       利用国庆节假期抽时间继续组装和调试地面站,保留了遥控器所有开关及按钮的功能,几乎所有的信号线都需要加长,焊接是个细活,估计总地面站共有一、二百个焊点,供电采用的是共负极,正极通过分线接开关控制不同设备,面板设备通过排针连接,方便检修和拆装;       增加一路视频输出端子,2.4G增程可5V及7~9V供电,本机采用的是8V供电;为减低遥控LED亮度,串入了2~4K电阻。天线及433M发射预留可加装~

正极排针

6mmDC12V插座
平衡充模块及直流降压模块
RF射频及功放

紊乱而复杂的连接线

面板字体阴刻

面板细节图

FPV效果

网友(2015-12-24):
难度为0,只是弄个这玩意除了电脑以外,那摇杆也不实用,在大箱子上操作杆,多别扭。

网友G:
学习了,我准备地面站用笔记本w700不知道可以不。加你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我准备地面站用笔记本w700不知道可以不。加你继续学习

可以,PC倒不是用来运算的,只要用于接受的数据显示和参数设置

网友(2016-02-12):
楼主太牛了,赞一个,你的433m和915m的用途是什么,是做为遥控器的频率切换还是图像接收,2.4的功放是用于遥控的功率放大还是电脑wifi接受信号的放大,你的dvr录制的视频直接在地面站播放还是要取出卡在电脑上播放。你的10a12v的电池连续使用能用几个小时?你的14寸的显示器牌子是哪个,在阳光下可以看清楚不,顺便提一个小小的建议,风扇的拍风口放在面板上更美观一些。

楼主:
433.915主要用于远程遥控,2.4G也是用于较近距离的遥控增程,DVR是小型常见的一体机,可不需取卡,直接在地面站上播放。10A12v电池一般情况下估计工作4个小时,总机电流2A左右,显示器是带多功能接口的,自己改装,分辨率720P,不是太高,但够用了。散热风扇我倒觉得放后底部更美观,对内部气流的流动也比较科学,又不占用面板位置,解答满意了吧?

网友H:
楼主的热风枪二合一焊台好用么?也打算入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热风枪二合一焊台好用么?也打算入一台

非常好用,可调温,多焊头。告别了那种简易手持烙铁时代,爱diy者必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好用,可调温,多焊头。告别了那种简易手持烙铁时代,爱diy者必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