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jj用什么飞控好?

楼主(2015-09-18):
机架装好了!手头有pix,不知道能不能搞定?想买悟空某宝又要等几天才到?如何是好!1.3米轴距 w9235电机 30寸浆,第一次搞这么大的机子

网友:
大jj用什么飞控用人脑

网友:
这么大的鸡鸡做啥用呢

网友:
大鸡一样可以用PIX啊,参数调一调即可,调法也一样,但调PIX稍微复杂点,可能没有DJI的飞控简单。

网友A:
载人灰机!机架自己做的?

网友B:
想看看显示屏是如何安装到天七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显示屏是如何安装到天七控上的。

把壳打开 在头顶开个洞,上m6的螺丝就可以拧进显示器的安装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人灰机!机架自己做的?

自己画图自己切的

网友:
最少都是零度X4V2级别或以上的

网友:
PIX无压力

网友C:
pix比悟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比悟空好

请教一下,pix 的参数如果是植保机打药水,水量的不断减少,重量减少,pid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我的1300六轴也打算用pix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pix 的参数如果是植保机打药水,水量的不断减少,重量减少,pid会不会受影响

会,因为姿态的控制中有一个动力/重量比,在PID闭环控制中,横滚率、俯仰率和偏航率的偏差消除反馈计算参数与动力重力比密切相关。随着药水的较少,PID参数要随着改变,才能实现最优的跟随性能。当然,如果没那么高的要求,默认的恒定的PID也能控制住飞机,也可以工作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pix 的参数如果是植保机打药水,水量的不断减少,重量减少,pid会不会受影响

我猜会受一些影响,但是悟空也一样呀。

网友D:
大解决当然用打飞控。植保机对飞控要求没那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