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淘宝店铺

楼主(2015-09-18):
正在做一个2m左右的轻木电滑,第一次做,淘宝上搜的松木条基本都太粗而且截面都是正方形的,有没有一家能够买到做电滑或者其他轻木所需的所有规格和木材的店铺?

网友A:
买回来自己改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回来自己改咯

自己磨吗?松木条那么硬…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是什么软件?专门做机翼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是什么软件?专门做机翼的吗?

xflr5和catia

网友C:
都是松木条自己磨的

网友D:
买松木片自己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松木条自己磨的

那得多累啊,不过还是找到两家满意模型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松木片自己切

自己切的精度不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磨吗?松木条那么硬…

先用刀削,出来大概轮廓再精磨~

网友:
1688有,不过量很大。

网友:
求软件安装包分享 我QQ465942680

网友:
楼主,用“松木条diy”搜,种种规格都有啊 。

网友(2020-02-25):
请教一下大佬,我最近在学用catia 画飞机,感觉画飞机比画其他部件费劲好多。。请教一下大佬,您画飞机通常是在零件里画还是在创成式里面画,哪个更方便一些?还有就是画机身的时候是采用一种什么思路呢?是先把零件一个一个建好,再去装配体里装配?尝试过直接在一个pa rt 里画,没画出来。可能是方法不对。还请大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