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F22,公园爽飞

楼主(2015-09-18):
v911控制板
500mah 1s电池
8520 空心杯电机

视频

网友:
视频转码中。。。

网友A:
舵机和尾翼怎么连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和尾翼怎么连接的啊

就一般的舵角,可以剪小一点。   0.8钢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般的舵角,可以剪小一点。   0.8钢丝

然后用胶粘?

楼主:
不用粘,利用钢丝弹力,插孔中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粘,利用钢丝弹力,插孔中就可以了

我说的舵脚。。。。你的KTF22 是买的成品 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舵脚。。。。你的KTF22 是买的成品 还是自己做的

就说的舵角。   自己用D板做的

网友B:
想知道翼展多少,飞行重量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翼展多少,飞行重量多少。谢谢

翼展36cm
全重:55g

网友C:
求教  911控制板怎么和FS配上的?怎么设混控?

网友:
多大翼展?

网友D:
FS控如何和911板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FS控如何和911板配对?

把遥控器设置到对码开机状态,在给911板上电, 而后关遥控器,再正常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  911控制板怎么和FS配上的?怎么设混控?

i6 上的设置如下:
Elevon: ONCH1 -50%
CH2  50%

网友:
这么重都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