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GPS模式不能使用,为何?

楼主(2015-09-18):
今天自动调参完了之后,测试了一下JJ。自稳模式,稳。定高模式,稳。一切到POSHOLD,JJ楞一下,立马横向漂移,拉都拉不回来,测试自动返航也是乱飞,无头模式也不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还有,请教一下,MINIOSD显示数据只有解锁那一刻的数据,之后的数据是一直定住不动的,包括姿态线都是那样,我看之前泡泡老师说回复一下默认值就行了,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么?怎么解决?

虽然我还有一套,NAZA,但是我不想再拆开JJ了,但是没有GPS没有OSD真心难用,各位大神帮帮忙把。

网友:
罗盘没有校准或是受干扰。osd的问题应该是摄像头图传之间没有共地连接。

网友A:
比较单纯问题,罗盘指向错误,可以物理校准或参数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单纯问题,罗盘指向错误,可以物理校准或参数改正。

这个我也猜到是罗盘问题了,但是致命伤还是miniosd用不了,我又不喜欢用那种穷人osd,能看到的数据太少了,只要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都没动力校准罗盘了,虽然装了数传,但是扛着将近3公斤的东西在那转半天也是够累的

网友B:
如果没有数传的话 要把OSD的RX端也接到APM的TX端,如果是APM2.8还要把背面的相关焊盘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数传的话 要把OSD的RX端也接到APM的TX端,如果是APM2.8还要把背面的相关焊盘短上

都做了,没用,解锁前都正常,一解锁数字就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做了,没用,解锁前都正常,一解锁数字就不动了

你确定把APM2.8的 RX和TX的焊盘都焊短接了?如果不行 刷到2.2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把APM2.8的 RX和TX的焊盘都焊短接了?如果不行 刷到2.2版本试试

必须短接了,那不短接osd连数字都不显示,直接卡loading,我现在就是2.2固件,新固件不知道在哪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短接了,那不短接osd连数字都不显示,直接卡loading,我现在就是2.2固件,新固件不知道在哪找

那我没话说了,反正我的基本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没话说了,反正我的基本正常了

你的也是2.2固件?

网友:
2.2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