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08经常出现这情况,接触没问题

楼主(2015-09-18):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不?要不要返厂啊?经常是第二路,多重试几次又正常了……

网友A:
平衡头没插好,或者插平衡头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B:
我的4010因为平衡电阻的问题返厂两次了 再出现问题我准备自己买电阻换了…

网友:
有过,但很少

网友:
我朋友的308也出现过,后直接把平衡板换成延长线了

网友:
我表示出现过,到厂修了

网友:
308这么爱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没插好,或者插平衡头的板子有问题

我把平衡板1跟2对调后,也是2出问题,看起来不是平衡板问题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B:
我的4010因为平衡电阻的问题返厂两次了 再出现问题我准备自己买电阻换了…

哥们,308怎么返厂维修

网友C:
返厂要多久啊,我的不能保存设置了。

网友:
这308这么容易坏吗?即便保修容易,整天坏也不是事啊

网友(2016-01-07):
大哥~您自制的mb数据线~芯片买的哪家的 啊~能否给小弟一个连接~最近也想diy个mb数据线~怕买错了模块~

网友:
我估计就是充电器上面的针脚虚焊,拆开检查一下。如果不是,肯定就是相应的那路有什么元件有问题,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几毛钱搞定。如果自己没把握搞定,  或者就返厂也行。

网友:
平衡头问题,换组新电池就好了,所以,缓缓平衡头吧!

网友:
平衡板接触不良,我也这个问题,改用8S延长线妥妥的

网友:
充完直接拔线偶尔会出现这个,如果充完后先点一下最左和最右那个按钮再拔线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