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rc ultimate 1400w

楼主(2015-09-18):
哪位高人用过这款充电器。貌似比308数值还强大。除了没有308的那块屏幕
。不过好像也便宜一些。有用过的朋友来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

网友B:
比308便宜 效果是一样的 得配个好电源 不然带不动 我原厂1200w电源 双路6s 最多能到20a 建议买通信2400w电源

网友B:
本人1200w电源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1200w电源刚挂

你那电源真是不知道坑坏了多少台PL8了,充电器还是配二手通信电源靠谱,价格便宜用料变态又稳定。1500W只要220块,你这电源都要1000多了吧!

网友:
买充电器不是就单单看一个功率的!有几个重要的指标要看,第一平衡精度如何、第二平衡电流、别的附加功能也不能少的,既然是双路的有无同步模式(就是让两路合并成一路用),将用不完的电池的电量回充回充电包,能否将一路电池的电力充给另外一路的电池里。现在很多充电器为了拼最大功率就是简单的把两个充电器绑在了一起,别的和单路的充电器没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308便宜 效果是一样的 得配个好电源 不然带不动 我原厂1200w电源 双路6s 最多能到20a 建议买通信2400w电 ...

你说这充电器充电效果和308一样,你的意思是充完电你用万用表量过,这充电器可以充出来每一片电压都在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这充电器充电效果和308一样,你的意思是充完电你用万用表量过,这充电器可以充出来每一片电压都在4.2 ...

308也不能保证每块电芯最后都肯定是4.2,我最后也是买了308,但是兄台这么为308站台,难免让人怀疑有利益瓜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08也不能保证每块电芯最后都肯定是4.2,我最后也是买了308,但是兄台这么为308站台,难免让 ...

我可以充到每片都是4.2V啊

网友:
用不到这么大功率的充电器~~3S的电池500W够用了!!!

网友D:
两个b6扩流一下   换个马甲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b6扩流一下   换个马甲是不是差不多?

您的意思是,QQ的发动机气缸加大,就可以和跑车发动机计较高下了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QQ的发动机气缸加大,就可以和跑车发动机计较高下了捞?

本田s660就1l排量,和qq3一样。

网友:
这个玩意程序估计还是b6  比308少了一些功能  充电功率是一样的 建议用308的电源

网友:
这充电器我关注过 主要是比308便宜

网友:
看这充电器的菜单,就象似B6的,估计功能也和B6差不多。。。和308的大彩屏、强大的功能差一截,就差300元,LZ怎么不上高一个档次呢?

网友(2015-12-07):
刚到手,还没开用,说明书英文的,还有那个WIFI手机控制模块,都是英文说明,蛋疼啊,到处都没找到中文说明,商家也不知,要我自己到网上搜

网友:
这充电器离308DUO还有很大的差距 精度,功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