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d有支援ppm?

楼主(2015-09-18):
如果有怎麼使用?

网友A:
您好!R9D只有SBUS和PWM信号的哦。如果需要PPM信号,需要使用R6D呢。

R9D蓝灯模式下,是SBUS和PWM信号同时输出的。红灯模式下,是PWM信号输出。

R6D蓝灯模式下,是PPM和PWM信号同时输出的,可以输出10个通道的信号。红灯模式下,是PWM信号输出。
祝顺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R9D只有SBUS和PWM信号的哦。如果需要PPM信号,需要使用R6D呢。

R9D蓝灯模式下,是SBUS和PWM信 ...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您好!
这个介绍是错误的,我们马上改正。
R9D是SBUS和PWM信号的,第九通道输出SBUS信号时,1-4通道输出7-10通道的PWM信号,56输出原有56通道的PWM信号。
只有R6D才能输出PPM信号的呢,是PPM信号和PWM信号同时输出,蓝灯模式时第一通道输出10个通道的PPM信号,2-6通道输出6-10通道的PWM,总共输出10个通道的信号。烦请知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