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内锐角自己能铣不?

楼主(2015-09-19):
只有3mm厚的金属材料,铣这种内锐角,自己能铣出来不?需要什么刀具?

网友:
不能,电火花

网友:
用特别细的圆铣刀应该能行吧

网友:
只能电加工。

网友:
可以铣,很简单

网友:
不过就是需要2次铣工

网友:
非要车出来的话,有种车内六角刀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