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魔后,返璞归真,从零学起,求帮助!!!

楼主(2015-09-19):
   知道5IMX也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FPV刚刚流行起来,看着论坛各种FPV视频那叫一个爽,也买个一个100多的玩具飞过,还买过模拟软件和100多的遥控飞模拟.
3个月前,一咬牙,一狠心买了整套FPV设备,还没上天,就炸的七零八落的.天行者X5让我体会到了地心引力,却从未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空气动力...
后来,买了欧兰斯757-4,翼展1.4米,学乖了,什么设备都不上,先飞起来在说,在炸了四五次,胶水用了一桶之后,飞起来了,因为炸鸡的缘故,空中低头很严重,心想着,在买一架新机,
估计就能FPV了,买了新机,迫不及待的装机,装设备,可想,地面滑跑右偏,空中右偏,炸了,好吧,这时候,反而让我静下心来,琢磨为什么会这样,
欧兰斯的757-4设计很漂亮,但是缺陷却是致命的,比如机头和电池仓薄弱,别说空中炸鸡了,就是地面撞墙,也能炸烂电池仓,一点一点的修补,一点一点的改装,
从起落架的加强,到机头多加泡沫固定,在到后来的木板固定等等,成就感是非常强的,我也联系过欧兰斯公司,反馈过,公司的人很不错,答应我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
他们将免费送我一台改装后的飞机.扯远了...
   就在三天前,我又一次炸鸡了,原因是滑跑加油门右偏航很严重,油门给的越多,偏航越严重,随着尾轮效应的消失,到一定速度时各个翼面开始有效果,根本修正不过来.
我调整过拉力线,但是问题依旧,最后我把问题锁定在了垂直尾翼上,因为上一次的炸鸡,机身连接尾翼那个地方(原谅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地方)炸断了,我用胶水粘合过,
我对比了一下,似乎有点偏,所以.....似乎我找到原因了...但是我想了半天,怎么去修正呢?无从下手,怎么去确定我修正的角度是对的呢?怎么能确定垂直尾翼的角度相对整个
机身成90°呢.用单眼瞄吗?所以一直都没敢下手..
   炸鸡修复的一个晚上,我突发奇想,如果加长机翼,载重会不会随之提高,滑翔性能会不会更好呢,说干就干,拆了第一架欧兰斯,把两边机翼中部各切割下20CM,打磨,
原装内部的管子刚刚好还可以用,手也弄伤了,双手满满鲜血啊..但是当我把机翼从1.4M加长到1.8M时,我想这时应该能飞了吧?结果信心满满一个通宵的加工,第二天早上7点去放飞.智障的我,还用原来的重心,我看到的结果是:飞机很短的距离起飞,(偏航还是有),上天10秒,我发现是平稳向右斜,想想马上降落吧(起飞的前面是一个山崖,下去了,就.....),结果打舵...后面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完全一片混乱啊,最后我记得是空中失速,掉下山崖,山崖是个斜坡,长满了草,捡上来的时候,裤子割破了,衣服破了,满脚的泥,满身的伤.
不过飞机在我加强之后,一点事都没有.因为要上班了,所以只能把飞机放好,期待下次回来在飞了...不过这次飞行我知道了,1.翼面的增长,阻力更强,不应该还带着飞1.4M的时候的意识,上去就减油门,2.机翼加长,升力得到加强,重心位置肯定要往前移,但是我没有.
       上班的路上,我一路都在想,一个人,没有基础,没有技术,就靠自己理所当然的想象,挫折感真强..所以在这里,我想真心诚意的寻找一位可以带飞的模友,可以传授我基础知识的模友,目前我想的是:先把我改装的这架飞机稳定的飞起来,让他达到我预想的飞行效果..然后在考虑什么FPV什么的,那些设备就让他闲置吧..我的QQ:472945.如果可以还请多指教.
最后上图,感谢各位!

1.8M大翼展改装.上反角没这么大,因为我压着两边机翼,装了4S的电池.所以被压成这样的,实际上还是比较平的.

就是这个地方被炸断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原因,导致我垂直尾翼有倾斜,导致加油门跑偏.空中也偏.

美工刀长驱直入,45°强势插入.伤口不大,很有深度!!!

美工刀,直接皮消掉..找了半天,我的那块皮,居然没找到.

网友:
同样欧兰斯747—4入门,准备换了

网友:
新手先飞KT机或者冲浪者吧!

网友A:
757-4确实不好飞,我当初也是被它的外观吸引了,问题太多,加强太少,机头太薄,推力线不准,起落架薄弱。

网友:
先练微风或者塞斯纳吧,简单点

网友:
你起步太高了,这是必然结果,

网友:
413548889 如果有需要,加我Q

网友:
起步太高

网友:
后机身和垂尾看上去明显歪?

网友:
如果是弯的肯定会影响飞行轨迹  但绝对不可能导致舵面失效失去控制   要么是舵机线松了多检查

网友B:
1、模拟器过关,标准是能用高速机从固定跑道起飞和降落
2、找到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平坦场地,记住一定要平坦,在没有人的时候试飞
3、我也觉得你飞机选错了,新手推荐1.2米冲浪者或者塞斯纳
4、如果还是觉得飞不起来不能进步,建议买个玩具四轴,熟悉遥控的感觉
个人拙见。。。。。。

网友:
成品机也要动手力的file:///D:\用户目录\Documents\Tencent Files\747720892\FileRecv\MobileFile\IMG20150915202315.jpgfile:///D:\用户目录\Documents\Tencent Files\747720892\FileRecv\MobileFile\IMG20150915202315.jpg

网友:
多想多练,先飞飞小塞,容易上手,祝楼主快快成功爽飞!!!

网友:
加大翼展,会导致升力线斜率增加,也就是说更容易失速

网友:
好楼主··加油··大家都在学习中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7-4确实不好飞,我当初也是被它的外观吸引了,问题太多,加强太少,机头太薄,推力线不准,起落架薄弱。
...

嗯,是的,不过我加强了,强度非常好。如有需要,我给你我的整机加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模拟器过关,标准是能用高速机从固定跑道起飞和降落
2、找到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平坦场地,记住一定要平坦 ...

谢谢,我第一架爽飞了,还带了apm上天。就是第二架让我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不过我加强了,强度非常好。如有需要,我给你我的整机加强图!

非常感谢,不知你如何处理的推力线问题,我的油门一大就机头像吃了伟哥一样

网友:
玩这种机建议先上平衡仪

网友:
先飞3d练习反应

网友:
1、模拟器过关,标准是能用高速机从固定跑道起飞和降落
2、找到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平坦场地,记住一定要平坦,在没有人的时候试飞
3、我也觉得你飞机选错了,新手推荐1.2米冲浪者或者塞斯纳
4、如果还是觉得飞不起来不能进步,建议买个玩具四轴,熟悉遥控的感觉
个人拙见。。。。。。

同意

网友:
能坚持下来就是不错了,建议买个冲浪者来先飞吧才100来块钱。可以加我Q二九0五四零捌0四

网友:
说两点;1:模拟器必须要练,要练到模拟器里面所有飞机任一飞能有95%几率漂亮降落到跑道正中。
              2:如果不练模拟器,必须要有老师带,大约炸10架可以单飞。不练模拟器,没有老师带,大约炸100架能把自己混成老师。所以嘛;楼主才炸几架嘛,还差得远

网友:
勤练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