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3.2.1 无法定点

楼主(2015-09-19):
各位大侠,小弟刚入魔APM屌丝神飞控,定高很稳,但是切到Poshold就到处乱飘,检测了电磁干扰也不大,震动也都是在合理范围,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检查罗盘方向,在地面站上转动看是否一致

网友B:
罗盘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罗盘方向,在地面站上转动看是否一致

静止的时候检查,罗盘是方向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不对

罗盘重新校准了,罗盘干扰也校准了,就是定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网友D:
这飞控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控真麻烦

有钱还是直接精灵不然折腾死

楼主:
原因找到了,加高GPS就解决了,大家今后如果有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是否罗盘被电机或者电源线干扰

网友:
学习了。祝楼主爽飞

楼主:
加高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后来换了一个M8n就随便怎么样都秒定,

网友E:
看来还是gps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还是gps的问题呀

卖家不承认,我也没有多余飞控和GPS,我只能寄给朋友测试了。这个卖家的东西真烂,第一次买的转接线线序错了,自己焊接后终于可以用,但是从来没有定过,8颗星DHOP还在3左右。后来加钱换了一个,就是这个,又罗盘有问题。我擦。

网友:
官网服务器下载的稳定版3.2.1,我也用的mini apm,就是方的和cc3d一样大那种,完全无问题爽飞
ArduCopter 3.2.1 stable.hex

commit 36b405fb0b2b3ef77952e8c9f170dbcf1976cb30
Author: Randy Mackay <rmackay9@yahoo.com>
Date:   Wed Feb 11 12:11:01 2015 +0900

    Copter: version to AC3.2.1

APMVERSION: ArduCopter V3.2.1

楼主:
换了一个115的M8N 秒定钉子。之前被 Ai 世纪 的垃圾货坑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