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探讨一个天翼38英寸EPP像真EDGE540的问题

楼主(2015-09-19):
    先报一下配置,电机郎宇X2216   1250KV    1047浆    40A天行者电调   花牌3S   1300MAH电池   起飞重量650克左右(用了4个金属舵机ES08MD)    这款飞机我最近才开始飞,之前都是飞板机。我在做侧飞的时候掉高度比较厉害,几乎快全油门才能水平侧飞,不掉高度。方向舵已经调到最大值了。我感觉是小翼太小了,侧飞升力太小,所以掉高度,侧飞起来比较费劲,也可能是机头太大,挡住了方向舵的风力,方向舵舵效比较差。我打算把小翼改大些。此外,做蛇滚的时候,因为方向舵舵效比较差,几乎要满舵才能做出比较漂亮的翻滚,稍微舵量小点就滚的很难看了。
不知道有玩过这款机的有没有这个情况? 帮我分析分析!!
SKYWING天翼模型38英寸EPP像真EDGE540 1米级 15E 3D特技机 B款

网友:
关注 希望有高人解答

网友A:
同求高手回答,。

咱俩两个情况一模一样,侧飞的时候掉高度比较厉害,我的方向舵也调到了最大值,再大就碰到升降舵了,(除非把升降舵开个小孔)。

吊机的时候如果侧偏严重的话,方向舵都修正不过去。

另外我也感觉机头挺大,肯定会挡风。

小翼刀,我怎么感觉变大了效果也不会多明显呢,,,主要是机身是像真的。

我看群里的告诉貌似靠的是大动力来弥补这些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高手回答,。

咱俩两个情况一模一样,侧飞的时候掉高度比较厉害,我的方向舵也调到了最大值,再大就 ...

提升动力,换双天2838。侧飞本来就需求大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高手回答,。

咱俩两个情况一模一样,侧飞的时候掉高度比较厉害,我的方向舵也调到了最大值,再大就 ...

我把小翼加大了,下午试试看效果。

网友C:
我现在飞的15E正是540这款,感觉跟楼主差不多,小翼不给力,侧飞稳定性和侧飞都要比Slick差点,换成Slick的小翼就好些了。此外该机的机身侧面积偏小,也是原因之一。下一架我会换成Slick

网友:
我的就是Slick呀,没发现好多少呢。。。

网友:
同感!吊机欠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升动力,换双天2838。侧飞本来就需求大动力。

动力是足够的了,目前也是能够侧飞,只不过需要大油门才能保证不掉高度,但是速度也跟着上去了。换大电机也只是提高动力,没办法实现慢速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飞的15E正是540这款,感觉跟楼主差不多,小翼不给力,侧飞稳定性和侧飞都要比Slick差点,换成Slick的 ...

我之前也考虑过SLICK,不过听说比540重不少,基本起飞重量都要700克了,所以就选了5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考虑过SLICK,不过听说比540重不少,基本起飞重量都要700克了,所以就选了540

540改改还是可以,比如改小翼。蛇滚、吊机的话SLICK与540差不多。想减重的话可以不要机轮罩子和整流片,甚至可以将主起落架钢丝换细点的,我曾用全球的小F3A起落架装15E上使用,阻力小,重量还可以降低10克左右。

网友:
你用的塑料舵机吧

网友D:
15e刀锋,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540改改还是可以,比如改小翼。蛇滚、吊机的话SLICK与540差不多。想减重的话可以不要机轮罩子和整流片, ...

你的全套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动力是足够的了,目前也是能够侧飞,只不过需要大油门才能保证不掉高度,但是速度也跟着上去了。换大电机 ...

侧飞都需要大油门,为了侧飞而增大小翼不可取,别顾此失彼。再有慢速侧飞是需要大角度的,每架飞机都有自己的特性,就是同款飞机安装也是因人不同的,都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侧飞都需要大油门,为了侧飞而增大小翼不可取,别顾此失彼。再有慢速侧飞是需要大角度的,每架飞机都有自 ...

你说的很有道理,也许是不熟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e刀锋,头重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已经调整了重心,不过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全套起飞重量多少?

我的加强过机头,首飞重量680克,2838电机飞起来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加强过机头,首飞重量680克,2838电机飞起来很暴力。

你具体什么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具体什么配置呢?

双天2838 KV1300,1047皓业桨,富力3S 1300电池,好赢天行者40A电调,银燕12克金属齿舵机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