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微型铣床

楼主(2015-09-19):
最初只是想要台台钻,后来看来看去,就变成小铣床了。
要求如下:
1,阳台党,一定要小的。
2,钻孔为主,铣削为辅,孔径6mm基本够我用了
3,主要钻硬木,做些小文玩,偶尔铣削小铜铝航模零件
4,有改数控的潜力
5,精度还是要有一些的

目前看了:西马特x0,还有迷你魔fm70
两个机器各有特点,
西马特是钻夹头,夹持直径6mm,转速最高5000转
迷你魔是筒夹,标配最大夹持3.2mm,最高20000转

各位大侠给点建议,怎么选?还有什么其他好的选择?

网友A:
迷你魔没有FM70这款型号。应是MF70吧?X0和MF70这两者都不建议购买。这俩性价比太低了(前者说白了就是一台钻),后者我买过,铣铜铝就算了吧,那东西低速无力;手摇滑台和可怜的吃刀量能累死你没商量。而且各种配件也不便宜。如果非要微型的话,价钱相当的话还是考虑X1或者X2吧。铣床当然是越大越好,没了刚性谈精度没意义。

网友B:
起码 20v 我弄了个16v肠子都悔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码 20v 我弄了个16v肠子都悔青了

20V和16V差别不大。你的肠子一样得发青。我的25LV都换掉了。直接7045不后悔

网友:
越烧越高级,工业的东西比家用的就是要好一档次,我也是最初就想买个台钻用用,结果..........

网友:
越烧越高级,工业的东西比家用的就是要好一档次,我也是最初就想买个台钻用用,结果.......... 总之,一句话,适合自已需要就行,但各位朋友的建议也要适当听取.都是花了钱的教训.

网友:
BF20LV重量才120KG,两个人可以搬动.再大就太难了.

网友C:
木头就用雕刻机。木材加工线速度要求高。6mm铣刀24000转其实都不够的。直径25mm的锯片转速都有3000转,你算算线速度多大了。

网友:
,直接买1800的钻铣床吧,X0能干的它都能干,X0不能干的他也干不了

网友D:
“越大越好”这话将令你无所适从,就算是7045在炮塔面前也只能是玩具。
以既不大又具有一点实用性综合考虑的话,我认为是以16为分界线,功率、体重等都可接近工业级最低的标准,附件也好找,钻功能有一定余量,铣功能也不至于很差,X0~X2之类的就免了吧。
DIY用途的,建议BF16或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你魔没有FM70这款型号。应是MF70吧?X0和MF70这两者都不建议购买。这俩性价比太低了(前者说白了就是一台 ...

感谢您的解答,清楚多了,那就不考虑迷你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头就用雕刻机。木材加工线速度要求高。6mm铣刀24000转其实都不够的。直径25mm的锯片转速都有3000转,你算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大越好”这话将令你无所适从,就算是7045在炮塔面前也只能是玩具。
以既不大又具有一点实用性综合考虑 ...

谢谢指教,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E:
我觉得有几个点需要先确定的:
1. 你的地方能放下多大的床,包括体积和重量;这个决定了床的个头上限;
2. 你准备多少钱,光铣床还不能工作,还要配附件,附件也是要钱的;普通玩,资金: 床2/3,附件1/3;深入一点,附件占大头;
3. 你做的东西的最低精度要求是什么,不要去看高的,没有上限;而且,操作技巧更能决定加工精度;

作为普通DIY,做些小玩意,精度和刚性没那么重要,不要一味人言亦言;

铣床只是一个工具,人才是创造者,我见过用X1做出很漂亮东西的,也见过25LV放在家里吃灰的;

从你的需求看,经常钻孔,那么你就得看看常钻孔的深度,一般小钻铣的主轴是30mm,钻床一般50mm~100mm;这个决定了能不能一次性钻透,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有几个点需要先确定的:
1. 你的地方能放下多大的床,包括体积和重量;这个决定了床的个头上限;
2 ...

讲的有道理。实在。

网友:
有道理。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有几个点需要先确定的:
1. 你的地方能放下多大的床,包括体积和重量;这个决定了床的个头上限;
2 ...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感觉现在玩的最大的成本不是设备而是场地,在北 京,想弄个大点的地方实在太难了。只能做阳台党了。之前看中西马特的X0,后来有朋友说X0就是一台带微给进的台钻而已。
也确实,X0和西马特自家的台钻Z0基本就是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个进刀微调而已。
按说,铣床主轴和钻床主轴结构不一样,多了锁紧结构避免钻夹头脱落。不知X0是不是有这个防脱机构。
后来有人推荐X1,说是最最基本的了,现在很纠结。

网友F(2015-10-19):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感觉现在玩的最大的成本不是设备而是场地,在北 京,想弄个大点的地方实在太难了。只 ...

铣搞定了没,我也在上设备,参考一下。

网友:
我就是华飞20的,114公斤,用角铁架直接装墙上,钻、铣、镗、车、锯片下料、插刀插槽,什么活都干,钢、铜、铝、尼龙、塑料、红木什么材料都搞,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铣搞定了没,我也在上设备,参考一下。

趁着攒钱的功夫,再纠结几天

网友G:
我的是X1,如果你实在没有地方,就AT125,呵呵,不过。。。。。

网友H:
有没有搞团购的?

网友I:
我也北 京的
感觉楼主的要求直接搞个雕刻机就行了吧。
雕刻机在一定程度能代替铣床
我现在是发现有些需要车床的活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