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组装四轴。。。列个清单,,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5-09-19):
机架:650级别
电机:直径好像是12英寸,盘式电机,电机线上面写20AWG。(因为电机和机架是我直接拿的别人的,具体型号不是很清楚,我下面有图给大家看看)
电调:40A 乐天电调
脚架:T形脚架
APM飞控
螺旋桨 :通用型1552折叠桨
电池:10000MAH
分电板:淘宝上卖的那种“电流计、BEC供电模块、分电板三合一”的板子
工具,遥控器才都有了。
各位给看看,还需要有什么?不想因为一些小零件等快递,大家能不能精细到每根连接线,插头。拜托了!

楼主:
见鬼了,背景怎么是绿色的?

网友A:
这么弄是绝对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弄是绝对不行的。

恩,能不能给个意见?

网友B:
加个APM飞控就可以飞了。

网友B:
对,还有电池哦。

网友C:
直径12英寸得电机,30cm直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12英寸得电机,30cm直径电机,

额。。。。。我单位换算弄错了,应该是直径45毫米的电机,差不多是1.8英寸吧.

楼主:
有没有人给个意见啊?

网友B:
机架,电机,电调(不带BEC的话需另外购置BEC),飞控,遥控加接收,螺旋桨,电池,3P杜邦线准备10根,18AWG硅胶线准备5米!有这些就能装起来飞了!你看你还缺啥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