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开箱及与14SG对比图

楼主(2015-09-19):
预定了多日,18SZ终于在今天上午到货啦,开箱直播中……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14的设计

网友A:
喜欢18嫂子的触摸屏,但是也喜欢14傻瓜的头上那块黑的。哈哈,纠结党。

网友:
摇杆手感有差别吗?
系统倒是无所谓,14sg已经够用。

网友:
漂亮~简洁不失科技范儿~

网友:
楼主,模拟器插futaba后面的耳机孔能直接使用吗?还是必须用转接线插教练口?

网友:
18SZ是2BB么?

网友:
上升到彩屏了

网友B:
我昨晚拿到了,用了一下,感受比14sg好很多,在此前也用了半个月的14sg;
1:由于是触屏的,调整起来方便很多,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2:摇杆的手感比14要好一些,
3:声音可调,比14响很多,
4:电池改为了铁锂电,耐用多了,

网友:
要是这个能够出中文的升级包的话,相信会大卖的
但说实话,摇杆的手感离我原来用的jr的dsx9ii还是有点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拿到了,用了一下,感受比14sg好很多,在此前也用了半个月的14sg;
1:由于是触屏的,调整起来方便 ...

缺点就是行货的说明书也是英文的,需要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点就是行货的说明书也是英文的,需要适应

中文说明书应该很快会出吧,我给商家说了,出来就寄一本给我

网友:
系统是win CE的吗? 遥感可以调整倾斜度了吧,还有应该是升级双轴承了。贵了两千多,肯定不只是升级了屏幕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18嫂子的触摸屏,但是也喜欢14傻瓜的头上那块黑的。哈哈,纠结党。

想法一样

网友:
好控,贵一点!不过8个通道一般就足够用了!

网友:
要是中文的就好了。

网友:
听说18sz的油门行程变的比14短了0.5格是吗楼主?据说和18MZ一样有什么优势嘛?

网友(2015-10-28):
壕做友,不过futaba确实是好

网友:
麻烦问一下,18的屏幕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

网友(2015-12-07):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拿到了,用了一下,感受比14sg好很多,在此前也用了半个月的14sg;
1:由于是触屏的,调整起来方便 ...

我也在纠结买14SG 还是18SZ  ,触摸屏方便一点,对于我来说麻烦一点无所谓,声音更响也无所谓,反正有震动,电池耐用也无所谓,反正充一次电都可以玩半天,我最主要的是看重手感和操作精准度,这点很重要,遥控器越精准,飞机的动作就越精准,还有就是尺寸和重量,因为尺寸太大 不好拿,重量太重 手会累,请问14SG 和18SZ的手感 ,精准度,重量尺寸的对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拿到了,用了一下,感受比14sg好很多,在此前也用了半个月的14sg;
1:由于是触屏的,调整起来方便 ...

最好拍两种14SG 和18SZ  的对比照片,正面和侧面的,看看尺寸和厚度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拍两种14SG 和18SZ  的对比照片,正面和侧面的,看看尺寸和厚度大小

外观重量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大小,估计后壳都是通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观重量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大小,估计后壳都是通用的

这两种遥控器的操作精准度,对于细微动作的精准把握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种遥控器的操作精准度,对于细微动作的精准把握是不是一样的

18的手感要好很多哦,精准得多,我是这样感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的手感要好很多哦,精准得多,我是这样感觉的

18SZ 全部触摸,会不会挂带不小心碰到触摸屏,把设置改乱,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不小心摸到触摸屏,触摸屏怎么解锁,怎么锁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SZ 全部触摸,会不会挂带不小心碰到触摸屏,把设置改乱,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不小心摸到触摸屏,触摸屏怎 ...

加锁解锁非常方便,长按就加锁了,而且触屏没有想象的那么灵敏,不像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锁解锁非常方便,长按就加锁了,而且触屏没有想象的那么灵敏,不像手机

能不能设定自动锁定。怎么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锁解锁非常方便,长按就加锁了,而且触屏没有想象的那么灵敏,不像手机

18sz的触屏是电阻屏,需要点击,就像早期的触屏手机  咱们现在用的手机是电容屏的,一个大手指头放上面按着就行了

网友:
电阻屏鸡肋,期待电容屏

网友:
哦,忘了恭喜楼主喜得18嫂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重量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大小,估计后壳都是通用的

如果都用原装电池,18sz要轻一点,它用的锂铁电池

网友:
铁汉有对比文章,可以搜搜

网友:
楼主 我也买了一个 确实不错 我现在用了将近15h后还有6.4v电量 想请教你 电压多少时应该充电 多久可以充满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拿到了,用了一下,感受比14sg好很多,在此前也用了半个月的14sg;
1:由于是触屏的,调整起来方便 ...

你的美国手是自己改的还是出厂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美国手是自己改的还是出厂就是?

买的时候就是美国手的

网友(2016-01-25):
期待楼主的使用感受。

网友:
有了14sg之后也没觉得比DEVO10好多少 都是一样的飞 功能是强大很多 但好多都用不到 设备党了~

网友E(2016-05-26):
改变多吗?价钱可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