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式3508 kv380 12寸桨能用在死胖子上吗?

楼主(2015-09-19):
如题 想入死胖子 手头上有3508 kv380 还有11 12寸桨 都是四轴上换下来的  能直接用吗? 还有飞控油没必要装?

网友:
我感觉可以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A:
应该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啊

看了些帖子 发现是不行 动力不够

网友A:
电机kv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太低了

我主要看了下死胖子推荐马达 3740 拉力有2.6公斤 盘式的只有1.7公斤 肯定跑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看了下死胖子推荐马达 3740 拉力有2.6公斤 盘式的只有1.7公斤 肯定跑不动

是的

网友B(2015-10-21):
胖子装好用一万的电池正好2公斤,可以用,注意看胖子的介绍,0.2-0.3的动力就可以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胖子装好用一万的电池正好2公斤,可以用,注意看胖子的介绍,0.2-0.3的动力就可以平飞

这是不装其他设备的情况下吧? fpv可能就要超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6s电池

3508 盘式理论上动力不足。。 吃风就要倒霉的

网友:
一看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不装其他设备的情况下吧? fpv可能就要超很多

日,没写完自己没有了,这破app,我的配置也挺多,全套,没有单反相机,用的700摄像头,图传电池3s2200,还要其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