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伙别潜水 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5-09-19):
这3d云台怎么才能够挂上狗4啊 买之后才知道挂不上啊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把前面的圈拆了,换个魔术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前面的圈拆了,换个魔术带

那样的话重心能行吗
在一个相机放不进槽里 后面背屏卡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重心能行吗
在一个相机放不进槽里 后面背屏卡坏了

重心应该没事,关键是后面放不进去的想办法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重新配个相机架子

网友B:
换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呗

废话了

网友:
自己用铝板参考原来框架的尺寸做个L型架子试试,架子上粘个3M魔术贴,这样重心可以前后左右移动来调,调完再魔术带扎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