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NAZA LITE刷了V2,装V2的驱动装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5-09-19):
大家帮帮忙,已经换笔记本也试过了!

网友:
缺少个文件好像

网友:
是不是什么软件拦截了

网友:
缺少usbser.sys  去大疆下载

网友A: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 ... river/usbser-cn.zip 去这里下载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 ... river/usbser-cn.zip 去这里下载

嗯,我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 ... river/usbser-cn.zip 去这里下载

需不需要解压?还是直接复制存在那个文件夹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不需要解压?还是直接复制存在那个文件夹里?

覆盖,如果这个办法还不行就换电脑,如果换电脑还不行就重新装电脑系统!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