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市面上的锂电种类繁多~~之电池使用感受《九泓》篇

楼主(2015-09-19):
上次的帖子对我以前用过的电池写了些简单的对比 及感受
这次的是上周新入手的九红电池  2个起落 用着感觉不错

店主的包装很到位

店主的包装很到位

里面的电池比较规整

里面的电池比较规整

送了一个绑带

送了一个绑带

泡沫袋包装

泡沫袋包装

仔细看 他的两侧带铝板的 其中炸过的一次 有铝板的保护电池一点事没有

仔细看 他的两侧带铝板的  其中炸过的一次 有铝板的保护电池一点事没有

到手后的电压是3.9

到手后的电压是3.9

防滑T插

防滑T插

3.9冲完进了800+

3.9冲完进了800+

用在塞斯纳上的电装

用在塞斯纳上的电装

第二块电池冲完进了900+

第二块电池冲完进了900+

其中一块在飞前是4.1测试桨用了下飞完大概7分钟

其中一块在飞前是4.1测试桨用了下飞完大概7分钟

降落后电压

降落后电压

总电压

总电压

另一块4.2飞完下来时间10分钟

另一块4.2飞完下来时间10分钟

网友A:
tcb2200同样放到3.8充进去多少呢?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牛逼的手表?可以干什么,哪买的

网友C:
你的电池内阻多少?

网友:
我是来看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b2200同样放到3.8充进去多少呢?

TCB的容量没问题大概能冲进去1300+ 只不过TCB  25c的C数不够   暴力飞的话压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牛逼的手表?可以干什么,哪买的

CASIO的空霸   gW-A1100-fc   秒表  太阳能 电波  指北  倒计时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内阻多少?

不知道呀  不知道怎么测内阻   求指导

网友:
我就来看一眼G-Shock

网友:
这表一般啦

网友D:
九弘电池和花牌电池价格差不多吧  我习惯用花牌了

网友E:
九泓放电性能还有内阻确实不错,去年8月份才出来的时候,买过一块,现在还很暴力,周年庆的新材料感觉比原来的更好。

楼主:
恩 空霸里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 喜欢他的款式  其他的略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弘电池和花牌电池价格差不多吧  我习惯用花牌了

差20左右  我觉得飞航线的 话  九泓够用  要是3D的话会比较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九泓放电性能还有内阻确实不错,去年8月份才出来的时候,买过一块,现在还很暴力,周年庆的新材料感觉比原 ...

请教 你是如何测内阻的

网友:
内阻弄个好点的充电器或者弄个内阻表测测。其他没办法。好不好就是看内阻。这种实际测试没什么意义。变数太多。其实不准
另外,表的款型是不错。就是牌子低端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你是如何测内阻的

308啊   直接看就可以

楼主:
哦  我现在用的地段B6没那功能

网友:
9鸿的飞飞固定翼妥妥的,和花牌一样的芯

网友F:
楼主是来秀手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来秀手表的嘛?

其实我秀的是BB响  今天炸鸡 丢了

网友G:
九鸿的1300han25C不错 我买了两块 串成6S 飞直升机 花牌2221KV1880 (12T电机齿) 电机 KST115 好盈50AV3(定速70油门) 满场乱翻5分钟 下来3.76单片

网友H:
说的这么好,那我们的几十块用了没几次鼓肚子的电池是不是能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呀  不知道怎么测内阻   求指导

B6测不了内阻,貌似能测内阻的要从206B打上,内阻是评判电池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我拍电池,直接跟卖家说好,内阻超标的不要发货,否则必退货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的这么好,那我们的几十块用了没几次鼓肚子的电池是不是能更换?

你一个上将竟然能说出这么小孩的话   你们几十块    几百块管我毛事   换不换找你的卖家去  我不是售后  我发帖的阅读对象是入魔新手   给他们买电池一点参考意见  觉得不对 还是我给商家做广告  就右上角红叉

楼主:
还有我也就是才玩了1个多月  电池能有5个起落    等我手里的电池多一些    会写个涨肚评测
总有些人  自己对自己的东西不爱护   大电流充电 过放  暴力飞   不降压保存   电池随意放    然后各种抱怨  涨肚
我就觉得这些上来就  他的电池都涨肚的没素质   达到一种结果 有很多种途径可以是他人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自己的原因
我就不信ACE 富力就没有涨肚的   还有那些电直高手从没发过帖子说自己的电池涨的
觉得国内低端不好的就去 买进口的        觉得不好还要用  还要抱怨   这是人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九鸿的1300han25C不错 我买了两块 串成6S 飞直升机 花牌2221KV1880 (12T电机齿) 电机 KST115 好盈50AV3( ...

你是自己组的么 还是套机  我也想上个电直  想找个便宜点的练练手

网友G:
飞越PRO450 机身 飞魔士皮传尾管座。冰人十字斜盘 飞越大轴承版旋翼头 冰人尾波 双推 尾浆夹 外带两块1300han25C电池 固直通吃

网友I:
楼主的电池系列帖子不错,我也说几个,我买过的
老虎电池,淘宝上很便宜的,2200 25C 3S才40几元,买一个,质量不行,3S中有一片电池充电升压特别快,而放电掉电压也特别快,只能说对得起40元的价格,暴力飞就别想了
FMT,大概50元+,20C,用了几次还是可以,没有鼓胀,但很烫手,感觉飞不了暴力
花牌,不说了,这么贵再不好没天理了
新能电池,50+元,我几年前有两个,质量挺好的,没任何问题,但是现在网上的和我当时的包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还是不是同一厂家
达普,跟花牌一个价格,质量好,无鼓胀,炸鸡电池有一点轻微变形,也不影响,用了大概半年,无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越PRO450 机身 飞魔士皮传尾管座。冰人十字斜盘 飞越大轴承版旋翼头 冰人尾波 双推 尾浆夹 外带两块1300h ...

谢谢哈  看这挺复杂的  收藏了留着以后研究明白了 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电池系列帖子不错,我也说几个,我买过的
老虎电池,淘宝上很便宜的,2200 25C 3S才40几元,买一个 ...

哦  用过的不少呀
我下一电池品牌就准备选达普了  本来这次的就应该买达普  但是上个帖子几个魔友都提到了九泓 就买了这个  还可以 也是对得起70+的价格

网友J(2015-10-19):
引用 楼主:
哦  我现在用的地段B6没那功能

你的B6要想测内阻就刷1.0固件,有专门的帖子讲得很详细,我就不多说了。我已经刷了,看到显示内阻,但只是参考,没太当真。

网友:
戴这手表,用这电显,哎……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B6要想测内阻就刷1.0固件,有专门的帖子讲得很详细,我就不多说了。我已经刷了,看到显示内阻,但只 ...

哦  谢谢了   我找下

网友K:
B6测试电池…………看了也是醉了,想问楼主知道充满电时候的内阻和放电截止的内阻差异会是多少?恒流负载压降数据是多少?测试电池如果都是表面的感觉,没有任何意义,压降曲线和内阻匹配,单片释放容量差异数据,这几个关键数据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B6测试电池…………看了也是醉了,想问楼主知道充满电时候的内阻和放电截止的内阻差异会是多少?恒流负载压 ...

恩   最喜欢看到你这么高端的魔友了    还知道内阻   还知道线性   还知道量化
你懂的这么多  你来写个测试贴看看    也别像我这么低端的看感受    只来数据就行了
我一入魔新人  没你这么见过市面  你说的那些测试仪器  308duo我都没见过  还望你能屈尊  写个帖子指导下
不能的话就光看看就行了    看不惯就ALT F4   这不是评论贴   也不是测试帖    是给入魔新人看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   最喜欢看到你这么高端的魔友了    还知道内阻   还知道线性   还知道量化
你懂的这么多  你来 ...

我只对部分厂家送测的电池机设备进行测试  一般全程有视频记录  确保每个关键点有据可查   只能说市面上的电池性能差异很大  特别是寿命   而内阻是决定寿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点到即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只对部分厂家送测的电池机设备进行测试  一般全程有视频记录  确保每个关键点有据可查   只能说市面上 ...

别点到呀  你既然这么专业  把市面上普遍电池给大家做个测试  发个贴
让大家了解下

网友L:
B6通过刷机后也能侧内阻。LZ可以上网收索下相关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L:
B6通过刷机后也能侧内阻。LZ可以上网收索下相关文章

我找过了   但是我的B6没有插口都是裸地PCB板   太麻烦了 就不弄了误差 还好  才0.01能接受
等以后再上好点的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找过了   但是我的B6没有插口都是裸地PCB板   太麻烦了 就不弄了误差 还好  才0.01能接受
等以后再上 ...

那你的B6真的是有够低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你的B6真的是有够低端的了

才玩几个月而已  设备都是慢慢添   咱也不是土豪  万一  玩玩就放弃了呢

楼主:
我老稀罕你这只小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老稀罕你这只小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