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爱心的大神们,小弟请教一下,谢谢啦

楼主(2015-09-19):
散配了一个450.今天首飞,小弟问问各位大神,这个飞机悬停一块电池电机温度有多少,我的电机手都不能碰,太烫,还有就是黄色的K8了,这个三轴不能自动回中吗?就是遥控前前推,飞机往前,遥控回中,飞机还是往前。这对吗  还有,原地不动的情况下,你往一个方向偏,飞机有相反的修正动作,这个动作时持续的,还是只有几秒,哪个大神愿意指点指点小弟,最好留个QQ好!谢谢了,

网友A:
你描述的所有现象都是6通机的正常现象,跟4通机操作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所有现象都是6通机的正常现象,跟4通机操作不一样...

果然是大神,一看就知道我是从四通才上的六通,差别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大神,一看就知道我是从四通才上的六通,差别太大了

不是大神,这个是玩6通时最基本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这个是玩6通时最基本的东西…

那大哥,你的电机温度有多少,也是不能碰吗?电调还好,烫,但是没电机那么夸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大哥,你的电机温度有多少,也是不能碰吗?电调还好,烫,但是没电机那么夸张

气温30度以上飞完下来很烫,能碰,但不能一直握着…

网友:
有点烫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来学习的。。。

共同学习,热心大神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温30度以上飞完下来很烫,能碰,但不能一直握着…

-哦谢谢大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共同学习,热心大神还是比较多的

一般夏天我也不飞阿,,,一太热二太晒三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夏天我也不飞阿,,,一太热二太晒三蚊子

前两点都不怕,就怕第三点,兄弟现在练到什么地步了

网友C:
如果是蝎子电机温度高些是正常的,其他大多数的450级电机只是悬停的话不应该很烫,热是肯定的,可以检查一下齿轮间隙是否正常
打俯仰或滚转舵后遥控回中,飞机不改平是对的
在地面打俯仰或滚转舵时,飞机不应该有相反修正的动作,松开舵后,三轴陀螺仪参与修正使飞机回到水平停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蝎子电机温度高些是正常的,其他大多数的450级电机只是悬停的话不应该很烫,热是肯定的,可以检查一 ...

哦,谢谢大哥指点,您说的经验我会认真记好。谢谢

网友D:
楼主似乎要多潜水学习才行哦

网友E:
带头罩飞和不带头罩飞,温度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似乎要多潜水学习才行哦

是啊,小看450了,以前飞那个无副翼的四通直升机,感觉很熟练了,可是上了450就感觉不对了。只能悬停了,还是谢谢你们这些热心的师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头罩飞和不带头罩飞,温度相差很大

师傅,头罩下面只有电池,电机在下面,电调在侧面,这个能相差多少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师傅,头罩下面只有电池,电机在下面,电调在侧面,这个能相差多少啊?

我还是新手,太抬举了,我的x3是这样的,电机电调都在上面,带头罩和不带温度相差挺大

网友:
电机功率太小了。

网友F:
正常电机没有电调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电机没有电调热

那450该用什么型号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新手,太抬举了,我的x3是这样的,电机电调都在上面,带头罩和不带温度相差挺大

哦,那是不一样,你那种布局的确不带头罩,有利于散热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450该用什么型号电机呢?

2221 2836 KV值在3700以上的最好

网友G:
放心飞吧,都是这样的。 模拟器多练习。

网友:
6通机确实不会自回中。为什么自己想一下。要的就是空中全方位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点都不怕,就怕第三点,兄弟现在练到什么地步了

悬停+航线,随便玩玩。。没花多少时间。。这个你得到的就好比你投入的时间成正比。

网友H:
皮厚的敢碰皮嫩的不敢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心飞吧,都是这样的。 模拟器多练习。

我从来没练过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皮厚的敢碰皮嫩的不敢碰

对!技术是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技术是炸出来的

炸不出技术还影响心情浪费时间,多模拟是正道,真机只是验证模拟成果的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放心飞吧,都是这样的。 模拟器多练习。

复活啦

网友I:
温度高多半齿轮间隙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度高多半齿轮间隙太小

被大神说中了!我今天调节了一下,虽然还是烫,但没那么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21 2836 KV值在3700以上的最好

师傅,直升机齿轮要要油吗?尤其是轴传动的

网友G:
刚刚回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刚刚回来

多久休假?又可以爽飞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师傅,直升机齿轮要要油吗?尤其是轴传动的

场地沙尘大就少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场地沙尘大就少上油

油会吸附沙子,这样磨损更大是吧,那师傅在齿轮上打蜡呢,就是白色的蜡烛,或者汽车固体腊,这样能不能减少齿轮磨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油会吸附沙子,这样磨损更大是吧,那师傅在齿轮上打蜡呢,就是白色的蜡烛,或者汽车固体腊,这样能不能减 ...

你非要上就喷点魔方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非要上就喷点魔方油就好。

好的,谢谢热心的师傅,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多久休假?又可以爽飞了吧

一直在爽飞   准备国庆以后再休假   先蹭7天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爽飞   准备国庆以后再休假   先蹭7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