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水面飞行,能飞多远?

楼主(2015-09-19):
市郊湖面飞行,能飞出视距吗?水面飞行靠GPS控制脱离视觉系统行吗?高度有要求吗?在湖面1米左右航拍有危险吗?再低点儿呢?

网友:
你没危险,精灵3有危险, ,不过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感觉你是在问作死能做多远

网友B:
20米高度飞过2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米高度飞过2000米

20米太高,拍出来没效果,不带变焦的相机只能飞的近些,如果没风,应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在问作死能做多远

P

网友:
水面对2.4g这类的传输本来就不好,你用2.4g玩过船模就知道了。就算飞也不要太低或太远。如果你不信,你就直接试试就行了。另外也不怎么会有人试过这样飞的。你基本问不到答案

网友:
你如果不信完全可以自己试试。先到平地,比如公路上一米去测试距离。一般飞的远的基本都有100米以上的高度 你1米高距离会大大折扣 包括图传距离。另外 你要水上的话建议装几个空可乐瓶或者泡沫什么的 ,就算掉水里也不会下沉,起码能拿回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