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手动的时候降低进给百分比,但是速度不降下来。

楼主(2015-09-19):
之前mach3的电脑坏掉了。机器也吃了几个月的灰。
这几天弄了个新电脑,mach3设置好了,机器能运行了。就是手动的时候调低了进给速度,但是只能按照G0的速度跑。也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设置项打勾了吗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动时用的,就是运行G代码时才能变的。手动速度可以TAB键呼出电子手轮那里调的。或换个版本,主界面上也可以调手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动时用的,就是运行G代码时才能变的。手动速度可以TAB键呼出电子手轮那里调的。或换个版本,主界 ...

多谢。
几个月不用,都生疏了。。。忘记TAB键啦。
论坛兄弟热心的多呀。

网友:
3楼说的很对。
进给速度那里是用来跑G代码时候控制速度的。
如果你手动移动,就得参照按TAB键后弹出的右侧页面里的速度。

网友(2015-10-24):
学习了,有同样问题的,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