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图传反接烧毁维修小记

楼主(2015-09-19):
一切的一切都是从那个飞宇的云台说起(云台:关我毛事 )话说今天早上天气好,起来装我的云台,又是走线又是焊线的,好不容易搞定了
接电试机,一切正常!于是打算装上图传飞一把
我的图传为了简便,直接用的舵机线,改了下线序插上
嘛,TS832的线序应该是这样的

之前用了很久都没问题,线插左边的12 GND VIDEO就可以
结果脑子抽抽了,给记成右边了
于是后果可想而知
插上---》》》----冒烟
回头一看,有一个元件带着焊盘一起烧掉了

就是图里面指甲旁边的那个黑黑的焊盘
====等一下====冷静一下====咱可是学自动化和电子的====冷静一下慢慢分析====
嗯,刚刚把线插到12_OUT那边,并且把12_OUT和GND接反了,然后那边是有二极管保护的,应该烧不了什么元件
恩恩,于是各种论坛查“TS832 烧” “TS832 反插”
于是确定烧掉的那个就是一个小磁珠之类的玩意,用线连上就好了
于是连上了
插电了
再次冒烟

我去去去去去去去,难不成这个图传只能扔了么
咱可是学电子的,死马当活马搞
果断,拆顶壳
(忘记照相了)
其实顶壳里面就3个部分,数码管(显示频率),带铁壳的模块(10mw的5.8G发射模块),剩下的一堆电感电容就是供电了
用万用表测量图传的12V输入和地,是导通了,必定有一个元件击穿了导致地和电源短路
查了一下,TS832的供电芯片是ACT4060A,这个芯片有点类似于LM2596,自带控制电路和MOS管,只需要外接电容和电感就可以直接使用

经过测量,最左端那个电容(对应图传顶盖下靠近插口的那个黄色钽电容)被击穿了(我们痛击了敌人
这个电容上面写着476,也就是47uf,找来一个直插的47uf电容接上,检查无存在短路了,插电
这下好,不冒烟了,但是也没反应
继续测量,发现插电以后图传供电根本没有输出,于是判定ACT4060A芯片损坏
这可怎么办,我可没有备用的芯片,直接外挂一个降压模块吧
首先,我得把之前的ACT4060A芯片去掉(还有背面的那堆电容和电感),这还不简单,抄起烙铁,3下5除2
搞定
等一下,我还不知道这个图传经过降压以后该用3.3还是5V电压,接错了就烧球了
这也好办,看到最靠近天线的那个小芯片么,那个是射频放大芯片
================插播==================
现在的很多图传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采用的5.8G发射模块,一般来说发射模块基本上都是采用台湾richwave的RTC6XXX系列的芯片
自身发射功率也就10mw-100mw不等
需要外接射频放大芯片来完成
包括那种3XX元的2W图传,也是同样的方案,只不过人家的放大芯片选的好(功率大),放大电路设计的好(推挽式),但是发热嘛,你懂得
于是如果有人的图传属于那种工作时散热环境不好然后距离只有几米十几米的,一般都是射频放大芯片报废了,直接换一个就好啦,不费事
芯片叫HMC406MS8G
具体可以参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highlight=TS832
==================END================
查了手册,射频放大电路工作电压也是5V,那就肯定整个系统工作在5V下了(找不到第二个降压芯片了)

找来所谓的最小的降压模块,半个拇指宽,调成5V左右(稍高),焊上

检查电路,正常
接电,没冒烟
开显示器,信号正常
拉锯,距离正常

至此维修完成!

网友:
懂电路就是好,什么都能修一修

网友:
懂电路确实不错,

网友:
可以,略屌

网友:
LZ你好,请问我的100mw发射机接反电源烧了,但是看电路没有明显的地方,应该怎么判断是哪里坏了?

网友:
为毛我12反接过一次没任何事啊

网友(2019-03-16):
修理时间,和入手零件批新的还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