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探索者。有没有想提升wifi距离的想法。

楼主(2015-09-19):
有没有想提升距离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土豪

为什么说是土豪

网友:
最简单的,改天线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天线

加wifi放大器。或加wifi中继。

网友C:
距离300米就卡的不行了,客服说ios新版本的app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安卓版本的还是没有更新,用安卓系统的只能等着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300米就卡的不行了,客服说ios新版本的app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安卓版本的还是没有更新,用安卓系统的只 ...

增加wifi中继或。功率放大器。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距离300米就卡的不行了,客服说ios新版本的app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安卓版本的还是没有更新,用安卓系统的只 ...

客服说啥时候更新iOS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服说啥时候更新iOS版呢?

ios版本app已经更新了,安卓的还没有~

网友E:
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我的也是这样!

中继器和路由器概念是一样的。干嘛不用带中继的路由器来改?或是在中继中加wifi放大器。来增加距离。我想的方法都是有风险的。

零度的探索都本身有wifi信号发出。但是距离太短。才会有中继的。

我想的是,干嘛不用家用的路由器带中继 桥接方式来试试。就是用手机来连接飞机发出的wifi信号而不中继发出的信号。看会获取到ip地址吗?  找个中继连接飞机发出的信号,看是否可行。

这只是我猜想的方法。